不锈钢加工变形厉害,有何方法减少变型量

楼主(2020-08-12):
不锈钢加工变形厉害,有何方法减少变型量

网友A:
你这尺寸,加工方式,磨具,车床都没提。。。连张图都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尺寸,加工方式,磨具,车床都没提。。。连张图都没

本次捧哏考试你不合格了啊,应该回:用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次捧哏考试你不合格了啊,应该回:用笨方法!

网友:
什么样的结构、厚度多少、出现了焊接变形情况?

网友:
在没有图和具体参数的情况下。切削三要素、刀具、操作者。你指望还能回答你什么

网友:
每次只加工一个丝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锈钢粘刀质软,换高硬度440c

网友:
都是太薄太大惹的祸^_^

网友:
什么加工方式?冲压模具吗?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