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插入新零件

楼主(2020-08-12):
在装配体插入新零件 要点下基准面,之前插入新零件都不需要的。有没有大佬知道问题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的吗

是的 SOLIDWORKS2018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的布局?从顶层设计的?没遇到过你说的情况,发图片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的布局?从顶层设计的?没遇到过你说的情况,发图片上来啊。

以前直接插入新零件就好了,现在要先点基准面还要右上角的确认

网友B:
你这不叫插入零件,装配图内新建零件,当然要你选定草图平面开始新建模型了了。 我觉得你不是以前没选,而是以前让你选你没注意。现在装配体内什么平面也没有,你才注意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叫插入零件,装配图内新建零件,当然要你选定草图平面开始新建模型了了。 我觉得你不是以前没选,而 ...

插入新零件和新建是一样的,可能个人理解的不一样。之前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后来安装了几个插件就出现这种情况,清理过一次注册表恢复正常了,现在又出现这种问题,其实工作中也影响不大,就是想问问有没有出现过相同情况的社友怎么解决的,我想弄清楚到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基准面肯定要选的。你都没画图为什么直接点右上角确认了

网友C:
点击插入—新零件,直接按ESC,跳过选择基准面不就好了?或者直接点击空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击插入—新零件,直接按ESC,跳过选择基准面不就好了?或者直接点击空白处!

这样操作相当于无操作。应该是和插件起冲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操作相当于无操作。应该是和插件起冲突了

那为什么我的软件也是这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我的软件也是这样的呢?

之前遇到过,删了几个SW的注册表好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又不行了。插件有米思米,今日制造,制造云,凯元,KS6,应该是其中一个和软件有冲突,下次在试试删除下。

网友(点评):
今日制造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哇塞,这么多插件的吗,如果无缘无故就这样,那就是插件的问题了

网友:
插入的时候配合的命令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2021-02-02):
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求解!!!!!!!!!!!

网友(2022-09-20):
@@悟道@  @jiajiang951
希望没有挖坟
今天也遇到了 同样的问题,我猜测肯定是 设置的问题。
逐一排查终于发现问题所在
搜索怎么解决问题时候发现这个帖子。
方法告诉有同样问题的朋友。

设置-系统选项-外部参考-允许创建模型外部参考 打钩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