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螺栓长度对性能的影响

楼主(2020-08-12):
求助关于螺栓长度对性能的影响,我们客户要个M8*600长度的12.9级的螺钉,虽然说如此长度在使用上存在风险,但我想知道为什么。
一般来说12.9级M8的小径6.647,有效横截面积为35mm^2,理论上能承受42kN,大概是4吨吧?但如果超度变成600后其性能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网友:
这么大的长度,使用在什么情况?细长竿子一样

网友:
什么螺杆?M8能拉4吨?

网友:
这是杆件轴件,不能叫螺钉了……

网友:
强度等级达到了就行。。。。。。。细长杆能达到那强度等级嘛,很难。

网友:
长的直接买牙条回来焊螺母用

楼主:
说是牙条,要用来连接一个一吨重的物料,忘记问用多少根来连接了。我是看理论上计算说12.9级M8的大概是承受4吨吧。但有没有关于长度与性能关系的文件看看?新人求助呀

网友:
12.9级!!!!!高强度螺栓了。强度没问题!只不过长径比太大了,容易屈曲。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

楼主:
有关易屈曲的文件给看看吗?我缺知识资料。使用场合倒没说,只说了连接物料的重量是一吨。是不是使用在静止环境和震动环境呀?

网友A:
最好直径大一点,这种载荷选择这么细的螺栓不合理,另外还有一点螺栓可以选择12.9级的,;螺母是哪种形式?能达到匹配的等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直径大一点,这种载荷选择这么细的螺栓不合理,另外还有一点螺栓可以选择12.9级的,;螺母是哪种形式? ...

有没有文件说明的看看,客户那边是直径回复有风险做不了的,客户要求的是12.9级的,但是考虑的8*600长度问题,还是没接单,具体的客户是说是来承载一个1吨重的物料的

网友B:
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刚度和强度会明显的变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刚度和强度会明显的变弱。

亲,有什么文件说明不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