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质心的应用案例

楼主(2020-08-12):
各位机械设计大神,一台机械,计算出它质心的位置有对机械设计有什么用啊?什么时候设计机械产品需要确定质心的位置,质心位置的改变对工作性能有什么影响,我查阅一些资料,发现一般四足机器人和无人飞行器什么的需要用到质心?能不能分享一个简单的案例来讲解一下。

网友A:
我们一个几十吨的栈桥翻起来,就知道重心的重要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个几十吨的栈桥翻起来,就知道重心的重要性了。

哥们,能不能具体说一说

网友:
质心重心一般情况下是重合的,跑出支撑面积之外你的物体就会倾倒,迈克尔杰克逊的45度前倾有没有模仿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能不能具体说一说

那个前面的引桥一举升的时候,整个桥就往前倾了,巨坑呀,只好让工地把后面引桥灌混凝土进去,这样就勉强平衡了。

网友B:
大型设备安装,吊装时必须知道质心位置。设备质心的位置计算起来也不难,按X、Y、Z三个方向分别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型设备安装,吊装时必须知道质心位置。设备质心的位置计算起来也不难,按X、Y、Z三个方向分别计算。

我会计算质心的位置,计算出来以后呢?能不能把这个吊装案例说的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型设备安装,吊装时必须知道质心位置。设备质心的位置计算起来也不难,按X、Y、Z三个方向分别计算。

为什么是必须知道,如果不知道会怎么样,你都没有说,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必须知道,如果不知道会怎么样,你都没有说,说的太笼统了。

吊装时,如果不知道质心位置或者设备配重偏置,有可能出现倾覆力矩,造成安全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装时,如果不知道质心位置或者设备配重偏置,有可能出现倾覆力矩,造成安全事故。

那质心和重心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质心和重心有什么区别啊

分别是质量和重量集中的位置。质量和重量差一个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别是质量和重量集中的位置。质量和重量差一个g。

谢谢啦,懂了,质心和重心是不是同一个位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懂了,质心和重心是不是同一个位置呢

同一个位置,数值上差一个g。

网友C:
之前做振动筛的时候,会找设备质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做振动筛的时候,会找设备质心位置

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找质心的意义,为什么要找质心,谢谢啊

网友:
我们做焊接治具,重心要在转台旋转中心半径为10厘米的圆周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