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激光测距传感器

楼主(2020-08-12):
量程500-800左右,精度0.1mm

网友A:
不考虑价格,基恩士
考虑价格,欧姆龙
很省钱,深浦

网友(点评):
没那么大量程

网友(点评):
0.1mm精度很低了,基恩士、欧姆龙,精度太高了,也用不起,看了深浦的,没找到那么大量程

网友:
远红外测距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价格,基恩士
考虑价格,欧姆龙
很省钱,深浦

基恩士5000的都有,欧姆龙刚查了也有900的,顺便问下层主,有没有在喷涂室能用的测距传感器?现在用的基恩士5000量程的激光传感器,偶尔会有波动,正常测距实际2米,突然就跳到几百毫米了,还会保持好几秒这个距离数值,滤波调最大,灵敏度最低,都不行,搞得头都大了。又问了个超声波测距的介绍的说不受灰尘影响,一问客服不能用。要求精度不高,能检测2毫米以上距离波动就行,但是千万不要突然跳这样子。

网友(点评):
哥们我这边的测距传感器可以在喷涂室用,但不清楚你们那边的机械结构是否可以安装,要不要加个微信聊聊 13116719459

网友:
这个精度也只有基恩士的高精密传感器能达到,一个价格1千多!

网友(2020-09-13):
建议松下HG-C 便宜的 不到2000

网友(2021-09-22):
sick也有,我们公司也做激光测距传感器,欧姆龙贴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