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关联问题

楼主(2020-08-12):
工程图之前是在装配体基础上出的,后来不用出装配体了,只出零件图,请问能不能把工程图的关联列表里的装配体删除?

网友A:
把装配体里面的其他零件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装配体里面的其他零件压缩

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加简单的

网友B:
没明白。直接出零件图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C:
要出单个零件工程图就打开零件模型,重新投影,重新做工程图,不要在装配体里压缩其他零件出本零件工程图,如果后面谁打开装配体把原来压缩的零件释放了,你的工程图标注的有些就飞了。L零件复杂是就是自讨苦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出单个零件工程图就打开零件模型,重新投影,重新做工程图,不要在装配体里压缩其他零件出本零件工程图, ...

我没有压缩,是把其余零件删除了,只保留一个零件出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压缩,是把其余零件删除了,只保留一个零件出图

那还不如打开单个零件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压缩,是把其余零件删除了,只保留一个零件出图

那你这还是等于是个装配体出图
选中视图,右键菜单有个隐藏零部件,可以只在工程图里把你不需要的零件隐藏掉,如果需要恢复可以选中视图,右键属性-隐藏的零部件

网友:
好像可以做工程图断开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不如打开单个零件做。

单个从零件图出工程图,重新标注了,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直接出零件图会有什么影响吗。

之前在装配图环境出的工程图,现在又不用装配其他零部件了如果现在直接从零件图出,要重新标注很多尺寸,

网友(点评):
哦 我一般都是把其他零件隐藏,压缩经常会压出问题,不建议压缩

网友D:
单零件出图,然后出装配图应该是作图规范吧。直接从装配体里隐藏或者压缩零件去出单个的图纸,这样做会有很多弊端。不建议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零件出图,然后出装配图应该是作图规范吧。直接从装配体里隐藏或者压缩零件去出单个的图纸,这样做会有很 ...

我没有隐藏或压缩零部件

网友:
那些看似捷径的小路,可能藏着可怕的危机。——鲁迅没说过。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是设定好,一般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