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形位公差、配合公差的问题

楼主(2020-08-12):
各位机械大神,零件二维图纸哪些地方应该标形位公差、形位公差的样式怎么确定?形位公差的大小应该跟加工精度等级有关,那怎么去判定这个需要多少加工精度等?

网友A:
如果没有做过工艺的话,理解形位公差有点难,想要确定形位公差大小的话,就得要有装配的经验了

网友B:
建议楼主可以先去了解GDT尺寸、行为公差标注标准,然后加工精度可以参考对应加工工艺公差标准,再参考实际用到的精度来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可以先去了解GDT尺寸、行为公差标注标准,然后加工精度可以参考对应加工工艺公差标准,再参考实际 ...

谢谢,能不能展开细一点,国家标准,书籍我都看完了,每个形位公差的含义我都明白,我现在不太懂的地方是,怎么去判定某个尺寸需要加形位公差,为什么要加A形位公差而不加B形位公差?加工精度等级我知道与工艺有关,也跟设备高端、低端有关吧?

网友(点评):
用什么样的形位公差,这个显然是要根据功能需要来判断啊!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点评):
楼主去了解或者查看GDT培训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以我现在的理解,楼主你可以先了解GB-GPS、GPS、GDT,估计能按照标准来正确标注形位公差的没多少人,因为就算你正确完全来按照标准来标注形位公差,也没多少人看的懂,你看到的图纸,基本也都是瞎标的,不标准

网友(点评):
国标的形位公差应该是对标欧标,其实美标,有几个形位公差已经停用了

网友(点评):
楼主如果想标的话,整张图都可以用基准+形位公差来标注,尺寸公差都不用标,但是又能有多少人看的懂呢,反倒别人会认为你是瞎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做过工艺的话,理解形位公差有点难,想要确定形位公差大小的话,就得要有装配的经验了

我想把这块彻底弄透,怎么去学习啊

网友:
楼主抄图抄的太少了。

网友C:
精度等级一般认为传动件的精度等级取7级或8级的,机床作为加工零件的母机,精度要高一些,比如6级或7级。
另外,农业机械,石油机械的加工精度相对低一些。

行为公差种类选择,要根据结构要素去选择,比如安装轴承的轴径,一般标注同轴度,轴肩端面的跳动或者垂直度都是少不了的;两个平面的配合,那个作为支撑面的平面度是少不了的。

形位公差的标注多注意别人图纸的标注内容,多思考,先模仿别人的做法,再思考,慢慢就能总结出规律。

网友D:
形位公差是值得配合精度。这个东西只能说是你需要成品出来有较高精度的平行度,垂直度,同圆度等等的时候,你的零件就需要有形位公差的要求,而且零件越多的时候就要考虑累积误差。这个是一个长期积累经验的过程,不可能说看了几本书就什么都学会了。要在工作中多跟自己的师父交流,跟同事多交流。

另外学形位公差最快的方法就是自己去装配现场实装,装的时候打表,会打表了就知道行为公差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等级一般认为传动件的精度等级取7级或8级的,机床作为加工零件的母机,精度要高一些,比如6级或7级。
...

一般上哪看一些标准的图纸,大神能推荐一下吗?我想模仿模仿,说真的,去现场的机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形位公差是值得配合精度。这个东西只能说是你需要成品出来有较高精度的平行度,垂直度,同圆度等等的时候, ...

谢谢,主要是去现场的机会不多,现在主要是靠自己摸索,还望兄台指点迷津,有没有推荐的标准图纸集。

网友E:
自己设计的东西多装几次,趟过些坑,大概就知道要给多少公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设计的东西多装几次,趟过些坑,大概就知道要给多少公差了

这种情况应该机会比较少吧,而且你设计出来后加工厂做的是否符合你的要求呢,怎么去验证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上哪看一些标准的图纸,大神能推荐一下吗?我想模仿模仿,说真的,去现场的机会不多。

在网上找别人设计的类似于机床主轴组件(包括主轴)或者箱体类的图纸,如果能问熟人要来这一类图纸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找别人设计的类似于机床主轴组件(包括主轴)或者箱体类的图纸,如果能问熟人要来这一类图纸更好。 ...

我一般不做专机,机床的公差要求是比较高的,毕竟是工业母机,跟别人要基本不可能。我主要做的是非标一般设备,其实精密度不高,所以有些高精尖的参考图纸看了也不能照着标啊,还是想自己总结出对的方法。

网友:
去亲手干一干加工和装配,大概就能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些公差了。然后随着自己独立设计一些项目,会逐渐有更完善的认识。

网友F:
我都是看哪个地方是配合尺寸 加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看哪个地方是配合尺寸 加公差

你说的是配合公差,那你从来不加形位公差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配合公差,那你从来不加形位公差吗?

形位公差加,就是也就是孔与孔的位置,受配合的轮廓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形位公差加,就是也就是孔与孔的位置,受配合的轮廓度

那不是形位公差吧????

网友:
配合安装的地方就要标公差。其实还是很好理解的。

网友:
在一批相同规格的零件或部件中,任取其中一件,不经挑选和修配或其他加工,就能顺利装配到机械上去,并能够达到预期的性能和使用要求。像这样一批零件或部件所具有的这种性质称为互换性。没有这种互换性的概念,图纸标准就会不太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这块彻底弄透,怎么去学习啊

可以从书本上学点理论方面的知识,想要彻底搞懂,必须要有实践机会,做工艺时间长了可能就会自然而然的懂了

网友G: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吧“浩工尺寸漫谈”,专门介绍GPS/GDT知识的,我都是从设计角度出发讲解如何选择形位公差及定义公差值,国内有这种理念的人太少了。加我吧有什么问题我可以给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吧“浩工尺寸漫谈”,专门介绍GPS/GDT知识的,我都是从设计角度出发讲解如何选择形位公 ...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精度不高的结构件大部分都不用标形位公差,大家默认的未注形位公差就能满足要求,或者现在的机床加工精度都能达到,形位公差一般为尺寸公差一半以下,所以你可以大致看下一半对应IT多少级就有数了

网友:
个人觉得 需要装配经验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