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维修屡试不爽的笨办法

楼主(2020-08-12):
现象:压力机液压系统,开机后系统压力始终起不来。
1.排除动力端、执行端等周边因素;主要是泵是否运转正常,吸油口是否吸油,油缸是否存在泄漏等。
2.排除电磁阀相关问题;按原理图中的时序图依次检查,电磁阀得电时信号灯是否亮起,阀芯动作是否顺畅,到位,需要手动两端推动检查,必要时拆下清洗检查。
3.最终推断为集成块内某个插装阀芯未能完全复位,估计为异物卡滞,造成系统泄压。
4.由于集成块相对复杂,主要是集成块上无明确标识,不好做出具体判断,最后决定挨个拆下逐个清洗检查。
这里注意:做液压维修一定要先认真阅读液压原理图,熟悉各个部件动作,拆装任何东西务必首先断电,执行元件恢复默认,比如液压缸在行程末端,防泄压自重下坠,防设备中液压油回流等。
5.果然在插装阀芯内找出了原因,就是这两个分别卡在了阀芯中使阀芯无法复位,造成系统泄压。

最后:其实这种挨个拆下逐个清洗检查的原始办法在液压系统维修中是挺有效的一种办法,因为现实中造成液压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大多很难一步到位的判断出原因,有时候与其翻来覆去找原因倒不如这样来的有效,甚至你系统拆开洗洗不用找原因就自己莫名其妙的好了。

遇到问题,系统清洗检查,如同网吧里的网管告诉你电脑重启一样简单有效!

网友:
根据液压系统的故障现象,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排除。

网友:
简单而有效果

网友:
很多时候,笨办法反而是最节省时间的

网友(点评):
这次深有体会,前期排除了两天不见效果,最后决定全拆半天查出问题

网友(点评):
前面也是知道问题就在插装阀没复位,但就是怕麻烦不想全拆。

网友:
装配时没有做好清洁,器件质量不好。一句话,质量管理体系没有搞好或没有执行到位。

网友(点评):
所以啊,你永远不知道坑在哪?

网友A:
我也修过,也是插装阀不能完全复位。。。
修这个油路一定要注意,不要以为断电了就可以直接拆油管,油管内还有很强的压力,要先泄压

网友(点评):
是的做好泄压,同时防自重下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修过,也是插装阀不能完全复位。。。
修这个油路一定要注意,不要以为断电了就可以直接拆油管,油管内 ...

我那个就是定位之后自动下坠,产品书上的油路图太小,看不清,好在自己懂些油路,知道哪个阀差不多管哪个。跟厂家联系时,只说把所有插装阀清一遍

网友:
学习了,技术优质帖!另外油泵与油路块经常拆卸的地方是不是不能加生料带密封,会导致塑料削掺杂到油路中影响油的品质!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21-10-08):
磨刀不误砍柴工,先做分析,按可能性排序

网友(2023-07-12):
全部拆装一遍工作量太大啊。需要耐心。

网友:
往往都是这种方法最有效

网友(2023-08-21):
有电路方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