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 板厚取值

楼主(2020-08-12):
对于板厚取值,在承载不大场合············我们经验如何取值板厚?
我的经验:对于承载不重要的场合,首先选择螺丝规格,板厚=螺丝直径*(1.5-2)。原因:保证正常螺栓拧入深度=直径*(1.5-2)
算是抛砖引玉·····················禁止抬杠、禁止秀优越感!!!
希望大神给更多一些经验值。

网友:
类比算不?

网友A:
那我就抬杠吧,如果按楼主这个取值方法,钣金件不都要6mm以上(一般螺丝M3起步吧)。2倍板厚取值,我觉得已经算是承重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抬杠吧,如果按楼主这个取值方法,钣金件不都要6mm以上(一般螺丝M3起步吧)。2倍板厚取值,我觉得已 ...

我们工地模板的面板一般要求就是六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抬杠吧,如果按楼主这个取值方法,钣金件不都要6mm以上(一般螺丝M3起步吧)。2倍板厚取值,我觉得已 ...

钣金属于外观件  不属于结构件(一般情况下)   是我说话不够严谨

楼主:
类别法属于经验,需要大家把经验掏出来···············

网友:
板厚跟螺钉有什么关系,先决定板厚,然后看用什么螺钉

网友B:
应该是反过来,根据板厚选螺栓吧(实际是需要承载的重量)

网友:
基本靠经验数值

做矿机的时候,外罩板一般是4-6的花纹板,再薄就撑不住人了,最厚的板子是120的高强度板,做主结构。

做制药的时候,外罩板是0.8的不锈钢拉丝板,其他部分基本都在3以下。

做农机的时候,外罩板是1.2的不锈钢或者碳钢板,最厚的是30的碳钢板,做电机的法兰连接盘之类的(实际上18就足够,用厚的纯粹是忽悠)。

网友:
许多东西都会影响板厚。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受力。
螺丝真的影响板厚吗?非标的常用M4 M5M6螺栓。即使是M3,2个厚的钣金也是可以开螺纹孔的,但是要是这个钣金受力,就要考虑一下了。
铝板一般得10个以上,但是许多小型结构件在不受力的部位挖空,也留下2个厚,一个是美观,另一个是再薄了,加工就会出问题。
说到底还是受力情况。但是这个板受什么力,有时候就得经验判断了。本以为不会受太大力,结果发现现场维修的时候要踩在上面,哇塞,又选小了。

网友C:
可以的,大的板就看多大面积大概多厚就可以了。一般都没有做的那么严谨,除非是特别重要的结构件才需要仔细推敲。

网友:
不同行业用到的板子材料、性能、用途和厚度关联起来了。比如一般自动化设备,我们通常考虑的是常规厚度板材,市场上能买到多厚的板子,再根据使用场合、精加工余量,选用需要的厚度,特殊重要部位,会做受力分析核对。一般部件就靠经验来选。

网友:
可以看螺母的厚度来选择

网友:
我之前发过零件结构设计合理性的帖子,楼主可以点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反过来,根据板厚选螺栓吧(实际是需要承载的重量)

螺栓的剪切力和屈服力有表可查  ,一眼就知道选用多打螺丝,然后根据螺丝就可以选择板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大的板就看多大面积大概多厚就可以了。一般都没有做的那么严谨,除非是特别重要的结构件才需要仔细 ...

层主能否分享一下经验,多大的板厚度选多少?感谢

网友(点评):
可以在现有的设备上量一下他的大板厚度,800*1100的板厚25,700*1000的板厚20,500*700的板厚15设备特别需要稳定的可以适当的加厚,这是我用过的设备大板的厚度,看起来比较匀称没有过于笨重。

网友:
这种确定方式只适合特定的行业或产品上。受力不大,还得看受力的形式,悬臂还是双支点,跨度等都很关键。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都是根据常用板来,没有很重要的承载场合。

网友:
钣金用板,厚度一般不大于6,需要连接螺栓,可在连接螺栓位置焊不同厚度的板

网友:
钣金我一般不用螺丝来算厚度,还是根据受力情况,M3的螺丝,1.5mm的板子,在不受重力的情况下,直接压铆不就好了?

网友(2021-01-27):
复杂形状一般选14以下的板,因为我这边激光只能到14

网友:
根据承载受力并结合用途、材料类型等选板厚,具体多少,首先根据经验。如果还不放心,可以用有限元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