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工具栏问题

楼主(2020-08-13):
装配体环境下鼠标选择零部件右键后弹出的工具,想把右键界面的删除零部件和设置为浮动这两个功能手工加到工具栏上面,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应该不行吧,感觉展开零件操作也不算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吧,感觉展开零件操作也不算烦。

嗯,我在自定义工具栏里面根本看不见这些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在自定义工具栏里面根本看不见这些工具

右键功能目前无法实现以按钮形式出现在标题栏。

网友B:
括号中是快捷键,比你展开快多了。想快速删除,脑袋还是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括号中是快捷键,比你展开快多了。想快速删除,脑袋还是要用的。

谢谢,知道了

网友:
快捷键用起来还是方便的,比点图标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