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及减速箱选型

楼主(2020-08-13):
描述: 300kg物体水平移动,移动距离4m,两端停止精度需达到±0.2,使用直线导轨导向,两导轨间距500㎜,齿轮齿条传动。要求速度0.5m/s,空载2m/S,我选用的是130步进电机+075涡轮蜗杆减速箱。问题:对于电机和减速箱的选择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有什么好的建议。麻烦各位大大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自己算算扭矩,还有转动惯量,再算算转速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算算扭矩,还有转动惯量,再算算转速够不够

新人,半路出家,不太会算

网友:
四米这个定位精度怕是要把光栅尺了

网友B:
不合适,2m/s速度步进电机达不到,精度也不现实,老老实实用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合适,2m/s速度步进电机达不到,精度也不现实,老老实实用伺服

如果用伺服,多大的合适呢

网友:
正负0.2,用涡轮蜗杆不行,要用精密行星减速机。提前减速,定位停止,精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蜗轮蜗杆的间隙大,精度达不到

网友:
支持7#的建议。

网友:
步进电机+减速机+齿轮齿条传动,拖动负载水平移动,末端功率=水平方向的力×水平方向移动的速度=300×9.8×0.15×0.5=220.5w,这个功率除以传动链的机械效率,再乘以工况系数就是计算功率。

等效转动惯量计算,从最末端往电机端做等效转动惯量计算。

还有转速的匹配,也是从末端齿轮齿条往电机端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