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20-08-13):
材质是铝合金,用金属去刮不会出现明显痕迹,不反光,不光滑。

网友A:
好像是发黑处理!

网友B:
黑色阳极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发黑处理!

铝能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色阳极氧化?

应该是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材料一般是航空硬铝。

网友C:
补充说明下:硬质阳极氧化跟普通的阳极氧化区别就在于表面很硬,用刀片刮一下都打滑,普通的氧化用刀片刮是可以刮下来的。另外就是基底材料,一般做这个表面处理用的都是硬铝,比如7075这种牌号的。一般的小厂还做不了这个。颜色有时候还不一定能每一个批次都一样,相对普通阳极来说比较难搞。

网友(点评):
感谢大佬解释说明,学习了

网友D:
像氮化。楼下说的黑色阳极氧化,我觉得玄乎,咱公司加工过7075,硬度是比普通铝硬,但还没达到普通45钢的硬度,不至于刮都没痕迹。你说的硬质阳极氧化,没试过,也许你说的是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补充说明下:硬质阳极氧化跟普通的阳极氧化区别就在于表面很硬,用刀片刮一下都打滑,普通的氧化用刀片刮是 ...

硬质氧化不是铬的颜色吗  还能有黑的的吗

网友(点评):
我们电脑加密了,照片无法上传给你们看那个颜色,确实是黑色的。但是这种硬质阳极氧化不是所有的处理厂都能做的,很多小厂都做不了,包括颜色控制也很难,我有上海的朋友有一次在处理厂待了好久就为了控制颜色

网友(点评):
搜索一下硬质阳极氧化,确实有黑色的,也有其它颜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质氧化不是铬的颜色吗  还能有黑的的吗

有黑色的。我见过也用过。还有市面上有一些高端的手电外壳用的就是这种表面处理,颜色经常不一致。这一点我很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氮化。楼下说的黑色阳极氧化,我觉得玄乎,咱公司加工过7075,硬度是比普通铝硬,但还没达到普通45钢的硬 ...

硬质阳极氧化这个我用过。我也在客户那里见过比较大的铝板用这种表面处理。包括市面上有一些比较高端的手电外壳用的也是这种工艺,那种手电我没舍得买过,但是我朋友有,表面耐摩擦能力非常的强,很硬的。比如您可以搜索下神火手电,进口的,比较贵。表面处理就是灰色黑色,经常是你买几只一个型号的手电,表面处理的颜色都经常不一样。

网友:
|wcl19931231发表于 08-13 16:55
硬质氧化不是铬的颜色吗  还能有黑的的吗

你看下就是这种颜色,做出来还很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说明下:硬质阳极氧化跟普通的阳极氧化区别就在于表面很硬,用刀片刮一下都打滑,普通的氧化用刀片刮是 ...

学习了。

网友:
我们有过铝件硬质氧化外发带色的,色差不良率高。如果只按照楼主那外观与要求(没说硬度与厚度公差),换我直接喷粉亚光黑,视觉效果一样。硬质氧化颜色每批难一致,大型氧化厂能否一致就不知了,我们发出去的都是小厂。

网友:
刮不出痕迹是材料比较硬,耐磨性比较好。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V60,锉刀都打不动,简单说硬得像陶瓷。

网友:
很多说硬质氧化,我觉得最开始排除的就是硬质氧化,硬质氧化达到黑色(颜色是慢慢加深),那么是很厚的氧化层,而且不会这么涩,有点反光有点滑的。你这个像常规氧化加染色(黑色),或者是磷化(见过活塞磷化)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质氧化不是铬的颜色吗  还能有黑的的吗

我这边6061做过硬氧,出来是偏绿色,表面发涩,发黑处理感觉是一层氧化膜,能扣掉

网友: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8-13 15:01硬质阳极氧化。材料一般是航空硬铝。
同意

网友:
看起来像氟特龙

网友:
硬质氧化处理,耐磨性增强。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微弧氧化(MAO),属于目前最耐磨的表面处理技术之一。
补充一下:适用于大部分铝合金,压铸铝,铸造铝,挤型铝 都可以(具体牌号就不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