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槽加工方法

楼主(2020-08-13):
如下图工件是一个圆棒,只讨论加工红圈的方槽(2x60mm),有什么经济的,可以大批量生产的加工方法。线割就不用说了

网友A:
都不舍得把图发全,让别人猜测你的想法!
这个槽可以是通孔,也可以是盲孔,还可以是两头带弧度的!
盘铣刀直接切槽,两头带弧度,这个弧度呈切线形式,图上是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舍得把图发全,让别人猜测你的想法!
这个槽可以是通孔,也可以是盲孔,还可以是两头带弧度的!
盘铣 ...

是通的,直的,用盘铣刀加工出来不成

网友B:
电火花打孔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火花打孔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借鉴

加工时间与经济性应该不成吧,大批量的零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工时间与经济性应该不成吧,大批量的零件

盘铣也不行,难道要激光雕刻呀  2X6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盘铣也不行,难道要激光雕刻呀  2X60mm

旧设计就是盘铣的,中间交接会个弧面,新设计要求是直的

网友:
上铣床用铣刀加工。

网友:
插床试试,不过加工效率可不见得有多块

网友:
只有这一段槽,还是整体贯穿的?

网友:
经济性立式拉床定做拉刀加工比较适合!

网友:
图纸设计合理不合理,不合理的只会增加难度和成本

网友:
只能用铣刀盘加工了。

网友:
图纸都不发全

网友(2021-06-18):
槽宽有点小,激光切割试过吗?

网友:
槽两端做成圆弧的,或制作电极直接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
我觉得工艺分开,先用片铣刀劈开,然后改装个拉床,定制一个拉刀,清角。

网友:
槽中间好加工,主要是两端直角位置需要电火花清角吧

网友:
没表述完,就如我说在门口,一只脚在门内,一只在门外,你说我是进门还是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