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有SW皮带轮的设计库能共享一下吗

楼主(2020-08-13):
请问哪位大神有SW皮带轮的设计库能共享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根据教材上的计算步骤做一个excell表格,一劳永逸,自己也知道计算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教材上的计算步骤做一个excell表格,一劳永逸,自己也知道计算方法了。

以前UG做了一个,想着有共享就最好了,其实还是懒得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UG做了一个,想着有共享就最好了,其实还是懒得弄

别人做的计算表格用起来方便,但是里面的参数或者系数怎么选的,你也不知道,题目条件有变化直接套用计算,可能误差就比较大。用自己做的表格用起来踏实。

网友:
带轮用插件的话,输入参数自己生成。

网友:
同步带一般都画成简单的矩形块子即可,导出数模虽然标准,但数模里面同步带过多会导致数模十分卡顿!

网友B:
请问您这个图片里显示的是什么网站或者软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这个图片里显示的是什么网站或者软件吗?

这是插件【今日制造】,也就是以前的【迈迪设计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插件【今日制造】,也就是以前的【迈迪设计宝】。

哦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