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机构仿真,气缸做动力源

楼主(2020-08-13):
一个机构进行动力学仿真,想优化气缸的推力,使得气缸需要的推力能降低,是不是给定驱动,然后测出气缸运动副motion的力,就是气缸所需要的推力,优化这个推力,使得这个推力的最大值最小就行了?

网友:
你这个表达有点不是很清楚,如果是想降低气缸推力,完全可以从外部解决,比如增加传动杆等等,如果是想提高气缸推力,也是从气源,也就是压力入手,比如增压阀,流量阀等等。

楼主:
|A亚发表于 08-14 09:54你这个表达有点不是很清楚,如果是想降低气缸推力,完全可以从外部解决,比如增加传动杆等等,如果是想提高气缸推力,也是从气源,也就是压力入手,比如增压阀,流量阀等等。
我想做一下杆件尺寸的优化

网友:
气缸的推力,在运动仿真里面不是可以直接设定的吗?

网友(2021-03-23):
你好,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