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钣金闭合角问题

楼主(2020-08-14):
按图展开下料加工的,折出来的产品闭合角却不到位。求教是何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加工师傅一般不是看cad图加工的吗?钣金尺寸没标对?不过看图的话,就感觉斜接法兰有间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师傅一般不是看cad图加工的吗?钣金尺寸没标对?不过看图的话,就感觉斜接法兰有间隙的样子?

图纸是按展开图出的,不存在出图错误问题,师傅们也是按图加工的,但就是闭合角不到位。原因是展开图有问题,我想求教的是如何修正展开图。

网友:
3D图纸放大,能看到缝隙么

网友B:
你的包角弧线展开反了,材料应该是向外凸的弧线才能形成闭合包角。就好比圆锥侧面展开是扇形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包角弧线展开反了,材料应该是向外凸的弧线才能形成闭合包角。就好比圆锥侧面展开是扇形一个意思

是的,原因就是你说的【材料应该是向外凸的弧线才能形成闭合包角】,我要求教的是怎样设置才能使展开的材料是向外凸的弧线的。而不是现在这样的直线。

网友:
solidworks不知道怎么搞,以前solidegde就可以

网友:
楼主,你把你SolidWorks图夹角放大到和你实物图一样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SolidWorks缝隙和你实物中的缝隙差不多大。绘图中,你永远不可能消除钣金中0.1或者更小的缝隙。
我一般是绘图转换之后,然后处理一下边角缝隙,然后再下料。
可能我的方法很笨很傻,但是处理过之后,还没出现问题,没处理的话就会出现缝隙很大(焊接就比较难焊接)

网友:
折弯系数搞的鬼?

网友:
数模钣金折弯角本来两侧中间都需要做工艺缺口的哦。。。

网友(2021-06-19):
建议不要做这种斜的对接逢,改成直角包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