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壳和槟榔分开

楼主(2020-08-14):
有什么设备,怎么将壳和槟榔分开。我现在想的是家里晒稻谷的风车。将槟榔和壳进行分开。但这个不可控。请问有谁知道有哪种设备可以更好的分开这种东西。

网友A:
上视觉机器人,你肯定觉得太贵了。

网友B:
哦,农村的?那你家是怎么把米和谷壳分开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视觉机器人,你肯定觉得太贵了。

这个成本比用人工高多了。

网友C: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机械老师举过的一个案例:肥皂公司流水线如何区分空壳,员工用风扇吹,工程师设计了一套设别体系。你这如果不是量大量多,订单非常多的话,人工或者上鼓风机(类似)从成本上来说还是划算的。

网友D:
槟榔产业行情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视觉机器人,你肯定觉得太贵了。

哈哈。视觉机器人确实有点贵了。行业内有没有专门的设备区分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农村的?那你家是怎么把米和谷壳分开的嘛

你想的这个试过啦。那种效果不好。还需要调风力。整体不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机械老师举过的一个案例:肥皂公司流水线如何区分空壳,员工用风扇吹,工程师设计了一套设 ...

恩是的。
家里面稻谷晒的时候。风车吹。还好。但效果不佳。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做这种的设备公司。定制几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槟榔产业行情如何?

你想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想

非湖南XD,不懂

网友:
中央台介绍过湖南开槟榔的机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哦,农村的?那你家是怎么把米和谷壳分开的嘛

米和谷壳分开是那种磨料机,里面是砂轮,我家以前有。这个可能用不了这个机器。

用风车吹散可能也不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米和谷壳分开是那种磨料机,里面是砂轮,我家以前有。这个可能用不了这个机器。

用风车吹散可能也不行 ...

他这种只能利用重力,只有图片也不清楚是否有粘连,需要分离设备。如果壳与物料已经分离,用风吹肯定是办法,他之所以说不行,估计参数不对。还有利用浮力也行。天地初开,浊气下沉,清气上升,成天地。他这玩意也一样。不过光知原理只是第一步,细节很重要。物料分离在自动行业也是一大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种只能利用重力,只有图片也不清楚是否有粘连,需要分离设备。如果壳与物料已经分离,用风吹肯定是办 ...

粘连的情况不多。但还是有。重力和风吹的方式可能是一种解决办法。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一种设备可以完全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粘连的情况不多。但还是有。重力和风吹的方式可能是一种解决办法。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一种设备可以完全实 ...

搜索下槟榔清洗机

网友:
你这个能提前打一下不?

网友:
这种可以考虑选用重量分拣,壳本身比较轻,通过重量给它区分排除。

网友(2020-10-16):
感觉测算一下自由落体吹动壳(》150mm)和槟榔(0-150mm)(距离和实际距离)的风的压力,压力应该区别很大折中选一个风机,作为分拣装置,量不大成本不想高的应该够用了

网友:
利用重力自由落体,选一个合适风量风机,应该就够用了

网友(2021-07-08):
我们公司专业做食品行业各类非标机械设备,这个可以解决的,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