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手空间看不明白

楼主(2020-08-14):
D/2  和  E1这两个数感觉应该是一样,为何有差别?

网友:
数值是一样的,表达含义不同。仔细看图。

网友:
不大懂的,好像和螺母极限的位置有关系

网友:
扳手放的位置不同,这表现在的实用价值不大。还不如搞套公司用工具尺寸

网友A:
E1里面应该是棘轮扳手吧

网友:
D/2和E距离是保证扳手转动时,别和里面的墙壁扛着(干涉)。

网友:
用的扳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E1里面应该是棘轮扳手吧

个人倾向,这是正解。

网友:
这个是扳手的大小不同,而且需要留足够的旋动空间。。。

网友:
画阴影部分表示墙,墙内是不可操作区域,只能墙外操作,以表格中螺纹直径d为3举例,第一副图就表示用固定扳手扭直线排列的三个M3螺钉或螺母,那么这三个螺钉或螺母之间间距不能小于A值,查表3的那一行,A值为18,也就是相邻两螺母或螺钉间距不得小于18mm,E值为螺母或螺钉距墙的距离不得小于表中数值5mm
如果你想用其他工具扭,套筒有套筒的尺寸要求,棘轮有棘轮的要求,图中都给出了,按照螺纹大小,你想让装配工用啥工具操作,在图中找到相关工具的图,按表中数值代入,算出最小需要空间尺寸

网友:
应该是扳手活动范围

网友:
E1是孔距离墙的距离,D是在使用套筒拧外六角沉头螺钉时沉头孔的直径,前者决定了普通扳手在拧外六角螺钉时能转多少度,后者决定了套筒能不能伸进沉头孔去拧螺钉。

网友(2020-09-17):
螺栓形式和扳手种类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