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配合

楼主(2020-08-14):
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向这两个孔,老工程师都没有选用基孔制的配合,导致跟这两个孔的公差带都不好找,像这样就只能凭经验了,我感觉他这样标很混乱

网友:
一般情况下采用基孔制   具体你要看配合工件的公差········不是只要有空就是基孔制·

网友:
与相配合的零件一起看这个零件图的尺寸公差。或者看装配图的这个地方的配合尺寸公差。

楼主:
|风吹蛋蛋打发表于 08-14 13:38一般情况下采用基孔制   具体你要看配合工件的公差········不是只要有空就是基孔制·
这个我知道的,比如轴承孔,但是实际应用的过程中轴承孔很多也是选用基孔制,H7很常见的,还有一个我的理解,基孔制一个比较好的参照,比如国家标准推荐的所有标准配合里面推荐的几乎都是基孔制或者基轴制的配合,因为有了一个参照之后,你选另外一个或几个公差来跟他配合会很方便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14 13:43与相配合的零件一起看这个零件图的尺寸公差。或者看装配图的这个地方的配合尺寸公差。
是的呀,你看如果这里工程师选用H7那么跟它配合的两个零件就很好选用公差带了,一个选用js7另外一个可以选用k7.

楼主:
|yiqiugujiguji发表于 08-14 13:52
图片的左下角

网友A:
这个东西还是要按标准来,任何尺寸给出做到能有依据最好,没有依据参考类比,别自己随意给。但有的时候做技术真的很难,除非你是设计院这种,一般公司真弄不过下面生产的,比如我下的图纸中轴轴承为过盈配合,过盈量比较大,因为机器大需要的输出扭矩很大,计算后和机械手册推介都要n6,但下面生产为了好装非要你改到m6,你不改图纸他还说你瞎弄这个怎么装,抱怨一大堆,然后以后有了什么图纸上的问题他们能揪着你的问题不放,各种给你施压,让你知难而退,而且领导一般也不怎么管这些事,你处理不好他还怀疑你的沟通和业务能力。

楼主:
|jinyongjun发表于 08-14 14:08这个东西还是要按标准来,任何尺寸给出做到能有依据最好,没有依据参考类比,别自己随意给。但有的时候做技术真的很难,除非你是设计院这种,一般公司真弄不过下面生产的,比如我下的图纸中轴轴承为过盈配合,过盈量比较大,因为机器大需要的输出扭矩很大,计算后和机械手册推介都要n6,但下面生产为了好装非要你改到m6,你不改图纸他还说你瞎弄这个怎么装,抱怨一大堆,然后以后有了什么图纸上的问题他们能揪着你的问题不放,各种给你施压,让你知难而退,而且领导一般也不怎么管这些事,你处理不好他还怀疑你的沟通和业务能力。
我现在也有点这个感觉,生产只考虑好加工,装配考虑好装配,然后就一通让你还图纸,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还是要按标准来,任何尺寸给出做到能有依据最好,没有依据参考类比,别自己随意给。但有的时候做技 ...

我以前也为了这种事和总工吵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比如轴承孔,但是实际应用的过程中轴承孔很多也是选用基孔制,H7很常见的,还有一个我的理解 ...

看图,这两个位置多半是装轴承的。
装轴承的公差带千千万,但不都得按工况来选吗?JS7这公差在轴承孔配合里面很常见。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8-14 14:44
看图,这两个位置多半是装轴承的。
装轴承的公差带千千万,但不都得按工况来选吗?JS7这公差在轴承孔配合里面很常见。

是呀小的装轴承的,大的要压齿圈和端盖,主要是那个大的,小的我理解

网友:
设计本来就是要考虑好生产和好装配,设计改不了就改工艺,以前导柱导套还用液氮装配呢

网友:
这种都是偷懒的做法,以前都是会把各公差带配合的代号给标出来,查起来也会方便一些。

网友(点评):
这个我不太赞成,我的理解是,一般是单个零件用公差值,公差配合代号一般用在小批量,大批量一般用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