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一款PCB板的吸盘!

楼主(2020-08-14):
各位大神,最近小弟遇到一个吸盘抓取PCB的案子,一直想不到好的解决办法,所以发帖求助,先行感谢!!!
如下图的PCB板,直径45mm,搬运并向下装入壳体内,装入深度5mm左右,装入时有定位要求。

1、因为要装入壳体内,所以所有的抓取组件不得超过板子外缘;
2、装入壳体内时有定位要求,所以小弟准备用三根柱子撑着保持水平;
3、板子圆心那个区域不能接触;
4、板子重量10g,有换型要求。
现在小弟遇到的问题是:
1、最初想到的是用非接触式吸板,后来了解到这种吸盘的气旋可能会使产品旋转,影响定位,这个气旋问题能解吗?
2、后来想到用海绵吸盘,不知这种吸盘跟产品接触会不会产生静电?或者有专门的防静电海绵吸盘?
3、因为有换型需求,所以尽量不要用几个Φ2的小吸盘组合吸取的方案。除掉三根水平定位柱以外,其余的空间真的不大,外加换型需求,所以最好还是能够直接在电子元器件上吸,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这种吸盘?

补充内容 (2020-8-15 13:18):
图片在6楼

网友A:
直接气动手指不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气动手指不就可以吗

气动手指超过圆盒的内径尺寸了。只能定做夹具。

网友:
有盒子照片吗?

楼主:
壳子也是一个圆,比板子稍大一点,外夹基本不现实

网友B:
可以找找,记得是有防静电的海棉吸盘的。

网友C:
这种小板面孔洞较多的情况,适用于海绵真空吸盘!

网友:
不是有两个孔的吗?作为定位孔;
吸盘选小点,只要能吸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找,记得是有防静电的海棉吸盘的。

大侠还记得是哪个牌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板面孔洞较多的情况,适用于海绵真空吸盘!

海绵要接触摩擦,会不会产生静电?尤其是使用了一段时间表面有灰尘后

网友D:
答复如下:
1. 电子行业装配,需要定位时非接触吸盘因抓取时转动或者有偏移,且不能快速移动,无法满足要求;
2. 需要防静电的话需要选用导电硅胶或半导电硅胶材质吸盘;3. 海绵吸盘不适合抓取有防静电要求的PCB板;
4. 导电硅胶吸盘材质较软的话可以直接抓取电路板,保证足够真空流量的前提下能够稳定抓取。应用中10g的物料增加一至两个定位轴或定位销,三个吸盘可以保证抓取力度及稳定性,定位要求不高时可以只用三个吸盘。

案例:
PIAB  B5、B8 导电硅胶/半导电硅胶吸盘抓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答复如下:
1. 电子行业装配,需要定位时非接触吸盘因抓取时转动或者有偏移,且不能快速移动,无法满足要 ...

多谢指导,目前确实是用三个小吸盘组合的形式,在元器件夹缝中吸取PCB板,找不到能通用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目前确实是用三个小吸盘组合的形式,在元器件夹缝中吸取PCB板,找不到能通用的方式

光盘抓取有圆环式吸盘或者半环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