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梯形图中SEARCH,WSEARCH,NSEARCH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08-14):
FANUC梯形图中有三个搜索,分别是SEARCH, W-SEARCH,N-SEARCH,
请教,这三个搜索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search 应该就是查找
w-search应该是关键词查找
N-search应该是行号查找
瞎猜的

网友:
这些英文都是可以直译的吗。。。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15 16:18这些英文都是可以直译的吗。。。
缩写,让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