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款电机加不同类型的减速机

楼主(2020-08-14):
同一款伺服电机,加不同类型的减速机,比如行星减速机或者涡轮蜗杆, 速比都是1:10, 最终输出的扭矩一样吗 。

网友A:
不一样,传动效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传动效率不一样

哪种减速机效率最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减速机效率最高

行星减速机效率高,反向误差小,精度高。价格比涡轮蜗杆的贵3倍左右

网友B:
不考虑其他的例如精度和减速机的能力,你前面输入的扭矩恒定并且减速机能力之内,我觉得就考虑输出扭矩一样。毕竟有公式:P = T*n/95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其他的例如精度和减速机的能力,你前面输入的扭矩恒定并且减速机能力之内,我觉得就考虑输出扭矩一样 ...

网友:
传动效率直接影响的是功率,扭矩通过功率和转速计算。从电机到减速机输出端,由于传动比相同,而输出功率由于机械效率低影响最终导致输出扭矩也不一样。

网友:
计算时一样对待。

网友:
这种要注意一些,还是有差异的,容易给算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