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olidWorks软件问题

楼主(2020-08-14):
上个月刚组装的新电脑,i7 870处理器 四核 16G内存 GTX 1060 6GB显卡
安装的是2019版SolidWorks。
今天绘制一个小零件,带外螺纹。通常的做法就是绘制完之后,使用插入-特征-螺纹线。
添加装饰螺纹线的时候,就出现SolidWorks正在运行某项命令对话框。也添加不上螺纹线。
螺纹线特征全试了个遍,只有牙间距很小的能添加上,大的螺纹线只能使用拉伸螺纹线添加,
也得计算一小会。
重启电脑,软件一样。
以前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或者遇到过问题之后,重启一下软件就可以,毕竟是破解版的,稳定性差一些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i7-870是2009年左右上市的……

现在一般的配置都应该上第10代酷睿了吧?

网友(点评):
说出了真相,楼主被坑死了

网友:
经常的事????????

网友:
硬件落后,卡巴卡巴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i7-870是2009年左右上市的……

现在一般的配置都应该上第10代酷睿了吧?

完蛋了,下单时看错了,最少要选用8700的,结果变成870了。
要不是你说,我还真没注意这茬。
自从使用以来,SolidWorks提示可供使用内存很低(两次,重启软件就OK),然后就是今天这个问题。
还有一次使用阵列排布,阵列特征太多,处理了十几秒,没出过其他问题。
看样子只能卡巴卡巴使用了

网友B:
多少钱买了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了的电脑?

3500,小公司能花多少钱啊,要不是电脑不够用了,估计有可能让使用普通的电脑

网友:
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你们老板够抠的。家用电脑也不止这个价格。

楼主:
中午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关机关软件都没解决,然后采用其他方式做的螺纹,也就是在刚才之前,经历过两次蓝屏,一次浏览器崩溃不响应。刚刚又画了个差不多的零件,居然没任何问题了。
买的电脑要求不能升级系统,不然导致系统崩溃。安装的是win7。
使用近20天的电脑,总的来说,还没出现其他问题,就今天出现了(之前有过两次装配时提示可用内存低,但是没死机)

网友:
螺纹线特征不如插入螺纹装饰线,花里胡哨不实用

网友:
楼主买的是第一代i7   装2019版本,配置有点顶不住,想换CPU就要换主板

网友:
螺纹线有时会藏到数模的面以下,只有把数模给透视掉,才能看出来这螺纹虚线。

网友:
楼主用的是一代的I7,带SW2019版本,吃力很正常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几?

s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