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一个能实现的机构!

楼主(2020-08-14):
一个长方形板,有没有一个机构使板既能在宽度方向上水平移动,又能在水平移动的同时,板绕固定点自身水平旋转90度,同时还要求有小幅度的上下翻转角度,不要电动、气动、要求手动,机械。求大神指教。导轨滑块?齿轮齿条?

补充内容 (2020-8-14 16:51):
最好平移时能在任意位置停止并自动锁紧(或者停止的时候,我如果旋转钢板,不会因为钢板的转动而发生水平移动),因空间受限,轨道滑块的手动锁紧用不了

网友A:
——怎么才能同时用六张手机卡呢?

——买仨手机!

网友(点评):
买6个不是更有选择权吗

网友(点评):
也要兼容成本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才能同时用六张手机卡呢?

——买仨手机!

所以就是有这么多同时的要求

网友B:
结构还是算简单的,不过估计说完后面有各种这不对那不对……

网友(点评):
挤牙膏太难受了,所以我选择漱口水,Y(^o^)Y~

网友C:
板子要拆卸吗?有没有安装空间的要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还是算简单的,不过估计说完后面有各种这不对那不对……

是的,不复杂,但就是要求的有点多,如果要弄出来,需要很多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要拆卸吗?有没有安装空间的要求呢

板子要拆卸,万一坏了可以换,至于安装空间,上下不超过40mm吧,那个移动旋转机构的位置可以适当大点,但也不会大很多

网友D:
你这种设计一个轨道或者槽(按你的运动要求),把运动件限制在这个轨道或槽中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设计一个轨道或者槽(按你的运动要求),把运动件限制在这个轨道或槽中就可以。

三个要求,任意两个都没问题,但要三个同时满足,不大好实现啊,轨道或槽,只能保证平移,而且平移时最好能在任意位置锁紧固定,因为空间受限,用不了轨道滑块锁紧,我可以再加个旋转轴旋转,这都没问题,那怎么再实现上下翻转呢?如果用圆导轨实现了上下翻转,那怎么锁紧呢?

网友E:
有点绕,说一下应用场景可能更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绕,说一下应用场景可能更好理解

没有什么专用的场合,其实就是一句话,我要使一块薄钢板,既能水平移动,又能水平旋转,还能上下翻转一定角度,当然水平旋转的时候最好不要让钢板移动

网友F:
万向节轴承加一个滑轨?停止用那个磁铁座?

网友G:
剪叉式升降平台,参考下里面的升降机构的连杆的运动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向节轴承加一个滑轨?停止用那个磁铁座?

我用过万向节轴承,被老板否定了,说是不美观,而且自由度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剪叉式升降平台,参考下里面的升降机构的连杆的运动就知道了

那是液压的吧?我这要求纯手动,不带电,不带液压,不带气压,反正就是不要外接设备,如果自身带的话可以,我考虑过那个气弹簧,液压挺杆,但是没找到合适的尺寸,空间太小了

网友H:
楼主这种工况的动作有三个方向,需要分别增加两个XY方向的滑台气缸,和一个绕垂直方向的旋转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种工况的动作有三个方向,需要分别增加两个XY方向的滑台气缸,和一个绕垂直方向的旋转气缸。

人家说过了,不能用电动、不能用气动、不能用液压,纯机械手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要求,任意两个都没问题,但要三个同时满足,不大好实现啊,轨道或槽,只能保证平移,而且平移时最好 ...

的确有些麻烦

网友I:
网上借来的图片,如有侵权请删除。
我看楼主去买个显示器支架就好,可以随意拉伸,500mm不在话下,翻转、倾斜都可以,匹配好负载,任意位置可停止。

网友J:
大概明白点意思,水平移动是否可以考虑丝杠丝母,丝杠两端轴承支撑,绕轴线回转,手动回转丝杠,丝母可以水平在丝杠上移动,而且丝母在水平向可以自锁,这个可以理解吧,再在丝母上焊个小平板,平板上设有销轴,大板就装在轴上,这样大板就可以实现在小平板上绕轴旋转,如果这个旋转也要考虑自锁的话,那就不能是简单的销轴,而是需要把销轴换成蜗轮轴,大板与蜗轮轴固定,蜗轮轴边上用蜗杆驱动,手动摇动蜗杆,带动蜗轮轴旋转,蜗轮轴带动大板回转,再考虑小幅度摆动,回到丝母上,丝母就相当于螺母,可以把丝母不焊小板的地方沿螺母轴心方向切一条缝,并用螺钉把这条缝把合,松开螺钉,丝母放松,可以自由完成丝杠丝母功能,到位后,锁紧螺钉,丝母会抱紧丝杆跟,与丝杆为一体,整个装置就可以以丝杆轴心为心回转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上借来的图片,如有侵权请删除。
我看楼主去买个显示器支架就好,可以随意拉伸,500mm不在话下,翻转、 ...

可以参考,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概明白点意思,水平移动是否可以考虑丝杠丝母,丝杠两端轴承支撑,绕轴线回转,手动回转丝杠,丝母可以水 ...

多谢费心的解答,因为我这个空间受限,基本伸不进手去,所以一切用手锁紧的装置都不能用,只能依靠自锁,再就是丝杠丝母,需要在侧边手动摇丝杠才能运动,这个也行不通,我得考虑是用齿轮齿条,齿条固定,齿轮移动,可以看成能在任意位置锁紧,在齿轮上加个旋转轴跟板固定,可以完成水平旋转,水平90度旋转在别的位置有挡板限位,所以这个不用考虑90度锁紧,然后再就是上下翻转了,实在是考虑不出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种工况的动作有三个方向,需要分别增加两个XY方向的滑台气缸,和一个绕垂直方向的旋转气缸。

我要机械纯手动,不要气、液、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要求,任意两个都没问题,但要三个同时满足,不大好实现啊,轨道或槽,只能保证平移,而且平移时最好 ...

加个锁紧螺钉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