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olidworks截面属性查看的问题

楼主(2020-08-14):
如图所示,本人想得到关于经过该截面重心且与上平面平行的轴的惯性矩,现在软件分别给出了Lxx,Lyy,Mx,My,且有两个坐标系。请舍友们指点我:1,究竟应该看哪个值?

2、Lxx,Lyy,Mx,My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
代表相对那个轴的惯性矩啊。你要自己建个坐标系的

网友A:
不要看中间那个指向,看左下角的坐标系
与上平面平行的轴,是X和Y,那就是LXX LYY
可以从教科书上找个例题,比如长方形,简单的,然后软件计算和例题对比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看中间那个指向,看左下角的坐标系
与上平面平行的轴,是X和Y,那就是LXX LYY
可以从教科书上找个例 ...

恩,经过验证确实是Lxx,感谢社友回答。同时很好奇为什么在网上搜不到类似的问题答案,是大家都没有用到还是使用别的方法得到的惯性矩呢?

网友B:
这个是惯性矩的坐标,理论值,需要根据数模中绝对坐标去反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经过验证确实是Lxx,感谢社友回答。同时很好奇为什么在网上搜不到类似的问题答案,是大家都没有用到 ...

有啊,我写了一篇帖子介绍这个。也是自己试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惯性矩的坐标,理论值,需要根据数模中绝对坐标去反算的。

嗯嗯,弄明白了,感谢社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我写了一篇帖子介绍这个。也是自己试验的。

进你主页没找到,可以帮忙发个链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你主页没找到,可以帮忙发个链接不?

我也没找到。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你主页没找到,可以帮忙发个链接不?

楼主:
嗯嗯。下载了,感谢社友!!!

网友(2021-07-06):
这个下载要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