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MC 3D软件转成装配体的问题

楼主(2020-08-14):
请教各位:
       原来一致好用的SMC 3D 软件,这两天在生成装配体时,总是生成“输入1”等零件,导致我后续无法正常的编辑和使用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我看到文件格式是.stp的,这是中间格式的。

网友(点评):
我下载的也就是STP格式的,打开后会转化的

网友:
新版本的SW有个和源文件保持链接的功能。断开就可以了。输入1应该是它自动起的名字,修改一下名称即可。

网友A:
这个应该新建文件,再把stp导入进来,才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新建文件,再把stp导入进来,才不会出问题!

谢谢,我过去用一直正常使用,你说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操作?感谢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