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推力计算

楼主(2020-08-14):
大佬们帮忙看一下这个气缸需要多大的力才能推开左右的两个拐臂,这个该怎么计算呢?不会了,帮忙指点一下吧

楼主:
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
气缸推力计算应该先计算拐臂那边的负载,由终端负载往丝杠活塞杆这边推算。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14 18:03气缸推力计算应该先计算拐臂那边的负载,由终端负载往丝杠活塞杆这边推算。
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

把题目背景介绍下,气缸推两个拐臂干什么?

网友:
虚位移原理,了解一下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14 21:33
把题目背景介绍下,气缸推两个拐臂干什么?

这是一个高位码垛机抓手,在装了饲料袋之后,运动到卸料的位置,气缸动作,推开两拐臂,卸料。

网友:
这个需要分析该机构的结构简图,各力矩长度和转矩旋转点,关节传动的力方向也要搞清楚,其实就是受力分析透彻,才能计算出正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