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天路面松动溅水的地砖,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20-08-14):
就那种一些地砖松动了,或者被压碎成了几块了,下雨天里面容易积水,外面还看不出,然后不小心一踩可以溅一脚水那种。

这种施工时候没办法规避吗,比如用比较厚的砖,防止压碎,即使碎了,由于砖块较厚,水也不容易喷溅出来。

还有一种方法,用角钢联网或者其他网格钢焊成架子,上面再铺砖块,这样是下面网格钢整体受力,就不会产生单块地砖受力,产生局部溅水现象了。

至于用角钢焊接联网好,还是用网格钢好,我认为角钢焊接更好,因为角钢受力面积更大,不会沉降,网格钢直接铺在土壤上,时间长了会沉到土里去,所以还是角钢或者T型钢联网做地砖基础比较好。

网友:
这砖底下的透水层出问题了,少用含泥多的回填。

网友:
这个还真是痛点

网友A:
说明这砖重量不够,以前老式的青石板路,能这样么?高度够,就算贱水也上不来不是?

网友:
政府如果不层层外包,压根就不会这么多糟心事。为什么市政府门前的地砖就不会溅水,不怕挨打可以去抠一块儿看看。

网友(点评):
不夸张地说,使民众糟心事,都能找出个(主要)原因——ZF的失职

网友:
发现一个堵一个

网友:
有那种专门过水砖,一般中雨的水可以很快渗下去,下面是铺沙的,水流的快,下大雨就不行了。
再好的砖也不能汽车压,压了就坏,无解。看到汽车乱停,挺气愤的

网友(点评):
下面积水,什么砖也不管用啊

网友(点评):
下面积水,是铺架的技术问题,水流不掉,就好比在水塘里,什么砖都没用

网友:
偷工减料了。

网友:
垫层用的水泥少了,可能吧。新修的十字路口,过一段时间就得重新铺。电动车一过,是点载荷连续碾压。过几天就坏。以前铺砖都是湿铺,现在都是干铺,不明白

网友:
连标准施工都做不到的让他额外付出成本去做这种结构,能实现吗?

网友B:
关键是偷工减料和设计概念问题。要我设计,公共场所,有时会有车,那就要如花岗岩毛面料,平面最大尺寸60厘米以下,10厘米厚。下面是透水层,集水管(体育场和高尔夫球场就是这样的)。我家院子里都是4厘米花岗岩。

网友(点评):
花岗岩10cm不会压碎吗,碎了不一样积水,下面搞那么多层,方便普遍推广吗,成本增加多少,集水管怎么防止被沙土堵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偷工减料和设计概念问题。要我设计,公共场所,有时会有车,那就要如花岗岩毛面料,平面最大尺寸60厘 ...

当然也会有极端的情况,但那是安全系数以外的事。
集水管的技术很成熟的,比如说一种是管子上有好多孔,外面是尼龙纱或不锈钢纱布包裹,埋在集水沙层里。比如好的体育场里,再大的雨,一刻钟就没积水了,是靠下面吸收流走的,不是表面流走的。

网友:
楼主有心了,角钢这个思路也还挺有创意,但是平砖铺在上面后会有尺寸装配的问题,间隙小了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这砖重量不够,以前老式的青石板路,能这样么?高度够,就算贱水也上不来不是?

以前的老街的砖基本上是侧着铺的,不是平铺的

网友:
有很多人都踩过吧?

网友:
太贵了。成本高,不现实,还不如增设防水层,河沙铺多点就好了

网友:
标准施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设计理念不对时,标准施工也没用

网友:
这个不是技术问题。
这个问题是制度问题,甚至是政Z治Z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市政工程很少有这一类的问题。
那时,街坊间的小路都很规矩,中间高,两边低。中间有木头嵌进去的缝,每隔一段长度也有。路面平整,下雨天不积水。现在的小区里,水泥路面坑坑洼洼,下过雨后,积水一片一片的,流不进地窨,地窨在高处。
那时,马路边的人行道,地砖平整,没出过楼主说的问题。现在的地砖,铺好以后一年,就高低不平了,积水也是自然的。

网友(点评):
那时候车少,现在很多砖都先被车压坏,然后才积水的,主要还要看施工区别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把砖下用沙子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