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轴器事宜

楼主(2020-08-14):
请教带制动轮联轴器NGCLZ型号的,连接螺栓,制动轮外缘厚度,齿形等尺寸在哪能查到?

网友:
GB/T 26103.5-201 NGCLZ型带制动轮鼓形齿式联轴器,这上面有外形尺寸,齿形是鼓形齿,也可以查相关标准。

网友:
选择哪个供应商的哪款产品,根据样本尺寸来。

楼主:
谢谢大家!有没有一种手册,对照上面就可以制作这个国标接手

网友:
这个样本册上面选,再对照一下标准,基本上就能敲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