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转动结构

楼主(2020-08-14):
请问下论坛大神有没有一种结构可以让绿色环在顺逆旋转的时候不带动蓝色的柱子,蓝色的柱子顺逆旋转的时候可以带动绿色的环进行旋转。

网友:
棘轮

网友(点评):
lz要求顺逆旋转

楼主:
棘轮有这种结构吗,我看到的都是单项的,我想要的这种能实现吗

网友A:
应该说基本上离合器都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基本上离合器都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这样就是多了个离合啊,主要是想不用手动分离。电机带动蓝色轴,停电的时候想手动转绿色环电机不跟着转,现在用的是单项轴承,手动的时候一个方向是不带动电机的,另一个方向转就同时带动电机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就是多了个离合啊,主要是想不用手动分离。电机带动蓝色轴,停电的时候想手动转绿色环电机不跟着转, ...

顺逆旋转的时候不带动蓝色的柱子,蓝色的柱子顺逆旋转的时候可以带动绿色的环进行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逆旋转的时候不带动蓝色的柱子,蓝色的柱子顺逆旋转的时候可以带动绿色的环进行旋转。

现在手转几下电机的齿轮都坏了,小电机粉末齿轮容易碎,所以想手动的时候不管顺转还是逆转蓝色电机部分不会跟着转,电机工作的时候就带动绿色环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就是多了个离合啊,主要是想不用手动分离。电机带动蓝色轴,停电的时候想手动转绿色环电机不跟着转, ...

完全可以用失电分离的离合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手转几下电机的齿轮都坏了,小电机粉末齿轮容易碎,所以想手动的时候不管顺转还是逆转蓝色电机部分不 ...

把你的图画出来?齿轮在哪儿?一会儿单向,一会儿双向。单向就棘轮,双向就离合。别人跟你说棘轮,你又说你不是单向?我跟你说离合器,你又跟我说单向。考验我们智商?离合器有很多种,你可以慢慢挑

网友:
滑键,类似汽车变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图画出来?齿轮在哪儿?一会儿单向,一会儿双向。单向就棘轮,双向就离合。别人跟你说棘轮,你又说 ...

感谢回复,如果你觉得我没说清楚的话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用失电分离的离合器啊。

谢谢,这个应该可行。

网友:
参考自行车脚踏板采用的超越离合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应该可行。

是电磁离合器吗?

网友:
超越离合器,双向的。

网友:
这不就是离合器能实现的功能吗?当然结构上不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
电磁铁离合器   电机得电离合器一起得电吸合   电动机断电电磁铁也断电    当然为了吸合住了再转可以给电机接触器一个半秒或一秒的延时    电磁铁可以用电滑环送电

网友C:
抛几块砖。
题主的问题本质就是一个离合器,不过没有给定具体的限制条件:
a. 可不可以使用外部控制,如果可以,任何一个操作离合器外部控制离合器)都可以实现。最常见的纯机械形式:摩擦式,啮合式。
b, 如果不想使用外部控制,那就选择自动离合器内部控制离合器)。

由于也没有给定具体的参数(转速,扭矩等),所以拍脑袋瞎想几个简单方案:

1. 利用重力:
按题主的要求,下图左:绿色顺逆旋转时,蓝色不动;下图右,蓝色颠倒以后,可以带动绿色顺逆旋转。

2. 利用离心力:
绿环旋转时,弹簧可以保持重力销的位置不超出蓝色圆柱;蓝色圆柱旋转时离心力使重力块甩出去,带动绿环旋转。
在轴线是竖直方向/弹簧水平方向时,这个比较好用。

3. 双向超越离合器
滚柱式双向超越离合器的原理与设计_姚志诚 -1987 第8期《机械工程师》

链环式双向超越离合器_罗昊翔 -1999 第26卷 第6期《机械》

机械设计实用机构与装置图册 - 双向离合器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孙启明发表于 08-15 09:14超越离合器,双向的。
正解。双向超越离合器。

网友:
棘轮机构,用的太多了咯!

网友:
楼主是已经用单向轴承解决了吧

网友:
超越离合器

网友:
单项轴承,或者是超越离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抛几块砖。
题主的问题本质就是一个离合器,不过没有给定具体的限制条件:
a. 可不可以使用外部控制,如 ...

奇怪,为什么之前发的贴子图片加载不出来?

重发一下:
题主的问题本质就是一个离合器,不过没有给定具体的限制条件:
a.可不可以使用外部控制,如果可以,任何一个操作离合器(外部控制离合器)都可以实现。最常见的纯机械形式:摩擦式,啮合式。
b,如果不想使用外部控制,那就选择自动离合器(内部控制离合器)。

由于也没有给定具体的参数(转速,扭矩等),所以拍脑袋瞎想几个简单方案:

1. 利用重力:
按题主的要求,下图左:绿色顺逆旋转时,蓝色不动;下图右,蓝色颠倒以后,可以带动绿色顺逆旋转。

2. 利用离心力:
绿环旋转时,弹簧可以保持重力销的位置不超出蓝色圆柱;蓝色圆柱旋转时离心力使重力块甩出去,带动绿环旋转。
在轴线是竖直方向/弹簧水平方向时,这个比较好用。

3. 双向超越离合器
滚柱式双向超越离合器的原理与设计_姚志诚-1987 第8期《机械工程师》
链环式双向超越离合器_罗昊翔-1999 第26卷 第6期《机械》

机械设计实用机构与装置图册- 双向离合器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实现方式有很多种,关键看怎么使用,楼主单纯写几个目的社友们也只能猜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