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性尺寸的公差确定问题

楼主(2020-08-15):
各位机械设计的大神,我有一事不明,我们在设计零件时,对于线性尺寸(注意不是轴、孔尺寸),怎么确定公差大小啊,还有什么时候选择对称公差(上下偏差相等),什么时候选择非对称公差,比如我看过一张零件尺寸,如图所示。轴长度是35mm,公差大小0.2,非对称公差,上偏差为0,下偏差为-0.2。
问题1:公差大小为什么是0.2?为什么不是0.21、0.29、0.3?
问题2:公差为什么是非对称的?一般用非对称的是什么情况,如果是±0.1不行吗?
问题3:基本偏差为什么是0,还有为什么是向小变化控制的,而不是向大变化控制的?
这些问题在我们设计时需要从哪些角度进行考虑?

网友A:
你上学那会肯定玩游戏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学那会肯定玩游戏去了。

能不能别说一些没用的话,您要是不会就别回答,您要是不愿意说就路过,非要说一些没用任何营养的话。

网友(点评):
我还真会。 但我还是选择路过吧

网友A:
公差与配合这本书,工科学生不是都要学的吗。但凡认真学过的

网友:
没学过就只能路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与配合这本书,工科学生不是都要学的吗。但凡认真学过的

我觉得你还是好好翻翻课本再来回答吧,那本书什么时候说过线性公差了?不都是轴与孔的配合公差和形位公差吗?
那你跟我说说,到底是哪本书的哪一页?

网友(点评):
我清楚哪在一页,但我也没义务告之你哈。见楼下的讲解,如果还不能理解,没人能帮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还是好好翻翻课本再来回答吧,那本书什么时候说过线性公差了?不都是轴与孔的配合公差和形位公差 ...

楼主对孔轴的定义有误解吧?

互换性教材或相应标准的第一部分,就是(公差与配合的基本术语及定义),里面详细解释了孔和轴的概念,还有配图。

如果还是不能理解,那工程技术人员帮不了你了。

网友C:
零件公差的确定要根据零件结构要素的功用、制造的经济成本,零件的互换性等,确定零件的精度等级,再从根据精度等级从尺寸公差表中选择相应的尺寸偏差。

如果忘了这部分知识,还是先看看定义,翻翻教材,把基础知识看看,要不别人说了,你也稀里糊涂还是似懂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孔轴的定义有误解吧?

互换性教材或相应标准的第一部分,就是(公差与配合的基本术语及定义), ...

为什么非要纠结这些。那您能回答一下我,你设计一个轴,长度方向的尺寸公差你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非要纠结这些。那您能回答一下我,你设计一个轴,长度方向的尺寸公差你是怎么确定的?

根据配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公差的确定要根据零件结构要素的功用、制造的经济成本,零件的互换性等,确定零件的精度等级,再从根据 ...

如果确定了精度等级,那么公差的大小也就确定了,但是实际上很多图纸的公差大小并不是按照精度等级去设计的。我问的那个例子就是不按精度等级去做。

楼主:
说的太笼统了吧,根据配合怎么确定,首先长度方向就不是配合尺寸。轴的径向尺寸才是配合尺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太笼统了吧,根据配合怎么确定,首先长度方向就不是配合尺寸。轴的径向尺寸才是配合尺寸。

理论上不存在没有配合的尺寸。哪怕是最外面的钣金罩板,都是有隐含的配合条件的。(空间约束)

定性分析不可能不笼统。要定量分析就用装配图举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不存在没有配合的尺寸。哪怕是最外面的钣金罩板,都是有隐含的配合条件的。(空间约束)

定性分 ...

我设计一些小设备,动力轴长度就没有公差,动力轴与带座轴承支撑,超出多少都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计一些小设备,动力轴长度就没有公差,动力轴与带座轴承支撑,超出多少都无所谓。

您开心就好

楼主:
认真讨论问题,做技术就是要较真。刨根问底。您说的我确实要质疑一下。

网友:
我们是做铸造检测的,图纸公差一般根据HB-61032004的标准,如果CT7的话未注公差是±0.37。对于图纸标出来的一般是加严尺寸,有一些尺寸是关键尺寸,影响产品的使用性能,需要特别注意。有一些尺寸是机加尺寸,一般为2mm余量,在满足加工要求的情况下,也可以稍微借一下尺寸。

网友D:
如果 不看和这个零件配合的其他零件的话  公差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网友:
高调的路过吧.....

网友:
我也路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 不看和这个零件配合的其他零件的话  公差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什么时候加对称公差,什么时候加非对称公差。

楼主:
能回答的人还是少。

网友:
0.21也可以啊。取整数好看嘛,别听他们瞎说,做事要灵活点。

网友A:
看到一排排的路过人员,我也就放心地路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排排的路过人员,我也就放心地路过了。

就你心眼多

网友:
你可以看看轴、键、轮毂的上下偏差标准。问问题最好配图,不然大家也只能笼统地说说。好奇问一下,你工作多少年啦?

网友:
装配关系决定

网友:
个人认为是根据工件的使用用途来确定公差配合的大小,比如轴与轴承内圈的配合就不能用间隙配合

网友:
这种理论基础的需要知识积累,它不是技术能一点就通的,建议楼主去翻书学习!

网友:
|shentu发表于 08-15 12:45你上学那会肯定玩游戏去了。
你这么牛?你是哪里来的自信确定自己是对的,兄弟,别逗了,你说出来,那也是被别人笑掉大牙

网友(点评):
还是路过比较妥当。

网友E:
别人的图纸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且有很大的概率也是瞎标的,估计能按照标准正确标注图纸的人也不会很多,瞎标的我觉得不会占少数
我个人的理解:
问题1.公差大小有标准公差带,我建议楼主还是按照标准的公差带来标注公差,非标自动化可能是个例外
       2.需要配合的功能面,一般标注非对称的,这样给别人看图的时候你的装配意图很明显,也可以标注成正负公差,但是比较少,正负公差标注,也就意味着你的尺寸值也要跟着改变,也就是说实际尺寸范围一致,只是标注形式不同,而且你的配合公差范围也是计算确定过得,不掺和装配的,但是又想做的比较准确的,自由公差范围又觉得比较大的,那就标注个正负公差确定一下
     3.向小控制,主要目的我觉得还是因为出图人想把这个尺寸往小里做,做大了可能就不方便安装

网友:
按照网上查阅的资料来看,欧美对公差这块做的比较成熟到位,国内和欧美差距还是蛮大的,既然是国内刚起步,但是为啥那么多人对自己的公差标注那么信心满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人的图纸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且有很大的概率也是瞎标的,估计能按照标准正确标注图纸的人也不会很多,瞎标 ...

学习了,谢谢解答

网友F:
配合决定公差,没有配合就随意,对不对称根本不重要,主要是配合关系

网友G:
你说的一般都是画图的凭经验得出的公差值,其实就是瞎标的,但是不影响装配,或者也会有利于装配,其实你就按你要的配合要求来确定IT等级,然后按等级去确定公差值就行了,其实不重要的公差值就按未注公差标准GB/T1804-m(中级)要求写在技术要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合决定公差,没有配合就随意,对不对称根本不重要,主要是配合关系

是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一般都是画图的凭经验得出的公差值,其实就是瞎标的,但是不影响装配,或者也会有利于装配,其实你就 ...

嗯,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H:
公差标注主要是看你要的零件,使用状态,根据使用情况来看用什么加工手段,加工手段不同,公差带也会不同。例如一根轴,你对长度不做要求,标个350,然后你的轴放在容器里,容器长度是352.但是很多人加工他看你没标公差,把轴做到353,那肯定装不进去。这个限定公差,你自己来标注。不过一般懂机械的人,都知道未标注公差的执行标准,所以有个默认值,就是轴长按负公差加工,可惜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稳妥点你可以标个公差上去。
为啥有时候用0到正公差,有时候用负公差到0。这里面就存在配合关系,就是你的使用情况,对于没有配合关系的,例如上面的例子,你350正负0.1,0.2都是可以的。然后就是装配方式。原本要求不高的东西,你用个过渡配合,或者很小的间隙配合,装配起来麻烦。
公差标多少,这跟你要求有关,你没要求,标个正负5mm都行。公差值的大小跟你的加工费挂钩。说到底就是加工途径。

其余的就看书吧,互换性原理与测量技术。这本书我读书的时候学了不会用,感觉太理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公差标注主要是看你要的零件,使用状态,根据使用情况来看用什么加工手段,加工手段不同,公差带也会不同。 ...

谢谢,很接地气,懂了!

网友I:
楼主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干工艺那会画工装夹具图纸的线性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干工艺那会画工装夹具图纸的线性标注。

邢工,能不能展开说一下啊

网友(2025-02-20):
包容是孔 被包容是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