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脚扣该怎么设计才能卡在这光滑的电杆上

楼主(2020-08-15):
现有电杆是复合材料的电杆,其表面有氟碳涂料,能保护电杆,但是缺点就是不利于电力工人爬杆作业,干燥表面还能攀爬,一有水就打滑,根本爬不了。

网友A:
1增大接触面积,2增加表面附着力,3尖利毛刺刺破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增大接触面积,2增加表面附着力,3尖利毛刺刺破表面

表面图层不允许刺破,不然失去保护作用;    您说的对 要增加表面附着力,可是一加水后就是下雨天,再有用的材料都不太派上用场

网友B:
滑则吸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则吸之。

我感觉你在搞黄色

网友C:
4楼说的还真是有道理,防滑吸盘可以解决。钣金冲压行业中,板材有水或者有油,推荐油性摩擦吸盘抓取。楼主说的应用只是弧形表面有水,类似工况。解决真空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说的还真是有道理,防滑吸盘可以解决。钣金冲压行业中,板材有水或者有油,推荐油性摩擦吸盘抓取。楼主 ...

有道理,但您这种属于力跟作用面垂直 ,我那个杆子贴合面跟重力平行,靠不住呀

网友(点评):
吸盘防滑是靠材质和外形设计,相当于雪地胎防滑的效果。真空度越高,大气压力越大,等于是增大水平摩擦力。

网友D:
涂     松香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涂     松香水!

那太奢侈也不现实   爬杆师傅每次上去要抬脚的  爬得很高

网友E:
增加脚扣与电线杆的摩擦力。有没有一种材料在脚扣按在电线杆表面时,能把接触面的水分瞬间挤出去,接触面以外的水进不来?

网友:
还是需要选用摩擦力大的材料,这样才不会打滑!

网友:
楼上都是权宜之计,既然有新技术的电杆,就应该配套有与之相适应的攀爬器具

网友:
说明设计这种涂料涂在电杆上的人,考虑不周全。最好的办法要么是换攀爬工艺,要么就是废除这种材料。

网友:
可以考虑不用攀爬的方式上去,比如绳索拉上去,提供一种思路。

网友:
一般的道路上直接用登高车算了,上山的话弄个八爪蜘蛛精做登高车底盘吧,娱乐下。办法上面的都说了,无非就是增加摩擦力,增加摩擦力无非就是增加正压力和增加材料之间的摩擦系数,原来的爬杆工具靠工人自身重量就够了,是否可以考虑其他加力机构,然后适当增加摩擦面积!

网友F:
是在设计一款新的电杆吗??电杆有没有可能不是长圆柱体?搞一些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在设计一款新的电杆吗??电杆有没有可能不是长圆柱体?搞一些触点?

之前就是有不光滑的,但是不光滑的污秽粘上去会降低表面涂层的寿命。这个涂层晴天是能上去作业的,就是雨天表面有水就无法攀爬,遇到紧急情况就无法进行检修作业

网友:
是否考虑给脚扣前段加软橡胶

网友:
想起了 哪国发明的  爬树神器  可以搞那种的

网友(点评):
国内某位大神发明的,小型汽油机带动,可攀爬树木,可是树表面粗糙,摩擦力不是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增加脚扣与电线杆的摩擦力。有没有一种材料在脚扣按在电线杆表面时,能把接触面的水分瞬间挤出去,接触面以 ...

挤出去类似于吸盘,还得解决抬脚时不能太费劲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挤出去类似于吸盘,还得解决抬脚时不能太费劲才行。

那还是设计那种长牙的比较好,能增大摩擦力,但是抬脚时不费力,消耗体力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还是设计那种长牙的比较好,能增大摩擦力,但是抬脚时不费力,消耗体力少。

 长牙的容易对杆子刮伤,我建议用麻布进行包裹一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长牙的容易对杆子刮伤,我建议用麻布进行包裹一圈。

麻布走不了几步可能就烂掉了。

网友:
增大接触面积,增加脚扣接触面的粘性,类似于胶带有胶的那一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麻布走不了几步可能就烂掉了。

多包几层,用那种耐磨的。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接触橡胶更改为软硅胶或软优力胶,增大摩擦系数,试试看,就是有些费材料,有可能要经常更换。
另外,可以借鉴手持式PET打带机结构,或借鉴、改装一下,锂电池供电,电机+行星轮减速,靠驱动辊轮拉紧带子,16mm宽的带子,拉力可达到300~500kg。
如何攀爬?可以做手控按钮,拉紧、放松,或者整合到腿部,判定腿部弯曲度,触发拉紧、松开。可以考虑减重,手能拿的起,腿不在话下。
只要拉力足够,摩擦力就解决了!
当然也可以考虑就用这种PET带子,因为这个机器本身是拉紧+熔接一体的,看怎么改良应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4楼说的还真是有道理,防滑吸盘可以解决。钣金冲压行业中,板材有水或者有油,推荐油性摩擦吸盘抓取。楼主 ...

现场作业条件不想车间作业那么好。。停电,吸盘被刺破等等状况极易导致人员工伤事故。

网友:
脚尽量远离电线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现场作业条件不想车间作业那么好。。停电,吸盘被刺破等等状况极易导致人员工伤事故。

动力源也好解决:

网友:
硅胶类的东西缠绕胶脚卡,比如医生听诊器,血压计上面用的那种管子材料。

网友:
调整上下支点角度,让下滑力减为最小,分较大力为扭矩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力源也好解决:

停电咋办。。管子断了咋办。。

网友(点评):
爬墙机器人动力源有好多,外接电源、电池、燃油都可以。要不然就用仿生,范德华力抓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