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线路中有不同的电器件与负载,怎样判断这个线路是可靠的?

楼主(2020-08-15):
我的意思,一个线路中有继电器,交流接触器,还有熔断器、按钮、指示灯等等器件
每个器件的功率,电压,电流都不一样,如何判断这个线路是否可靠的,比如是否过载?短路等不良问题?谢谢!

网友:
先要计算这个线路的实际参数,比如,电压、电流、功率等,然后将实际参数与元器件的额定参数作比较,额定参数应该大于一定裕量的实际参数。设计时要考虑到过载情况,比如过载电压、过载电流等。

网友:
作为一个曾经的电工,无法理解您想表达什么?

设计合理,施工规范,电器元件选用合格产品且定期维护。。。不存在您所说的问题及现象!

网友:
这篇文章不错。
https://www.diangon.com/m392231.html

网友:
先看懂电路图

网友:
这个需要对电路图做详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