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怎么焊接的?

楼主(2020-08-16):
(图片)

网友:
看着像间断焊的意思。

网友:
标注的是断续的缝焊缝,但是按尺寸来说,说不通啊,就俩焊点

楼主:
没大神知道吗

网友:
其实就是断焊缝的意思了!

网友A:
这是对拼缝进行连续焊接的缝(读二声)焊缝(读四声),采用这种焊焊缝,密封性比较好,用于有密封要求对地方。

后面那个“4”,表示有4处这样对焊缝。

网友:
六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对拼缝进行连续焊接的缝(读二声)焊缝(读四声),采用这种焊焊缝,密封性比较好,用于有密封要求对地 ...

焊几点,尺寸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几点,尺寸是多少。

焊几个点,起不了密封作用。

你这个零件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几个点,起不了密封作用。

你这个零件是做什么用的?

后面还要打密封胶,但焊接肯定要按图纸要求加工,国外的产品很讲究产品必须与图纸结构的一致性,就算他们设计有缺陷也要按他们的要求。

网友(2020-09-16):
引用 网友A:
这是对拼缝进行连续焊接的缝(读二声)焊缝(读四声),采用这种焊焊缝,密封性比较好,用于有密封要求对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