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滑轨使用过程中的细节疑问

楼主(2020-08-16):
今天考察供应商的工厂,看到他们设备的线性滑轨的使用,不禁有一些疑问。。。

齿条是APEX台湾精锐,线性滑轨HIWIN,关键传动部件还算正品;

那么问题来了:
1、线性滑轨旁边的小斜锲块,这个是标准件,还是自己加工出来的呢?

2、滑轨上面的小塑料盖的作用很大吗?他们现场装配的说这种绿色的塑料盖一定要留着,很重要,有保护作用。。。
我们公司自己做的设备,滑轨上面的绿色塑料盖早就给扔掉了。。。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原来这是标准间,粉末冶金直线导轨压块楔块线性滑轨线轨固定

网友:
留着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
斜锲块是用来辅助固定导轨的,也有用销钉+沉头螺钉的
绿色盖子我们公司也总是扔了,装不装没要求,不太清楚有什么影响
根据图片来看,导轨的方向装反,导轨上HIWIN字体后有一个箭头,箭头指的方向是基准面

网友(点评):
我也看到箭头了

网友(点评):
线轨要有刮屑板,绿色盖子是盖螺钉孔的,装的时候用个平板盖住绿色盖子再敲,敲平就可以了,不平的话,刮屑板容易损坏,线轨就不能很好的被保护,影响精度,寿命。

网友:
要留着,工况恶劣的情况就知道它的用处了

网友:
起码可以防止异物进入吧,又防尘

网友:
1、压块是标准件,可以买到现成的
2、绿盖是防尘,最好是不要扔掉,我们公司也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最大作用是防止异物掉入。

楼主:
|忆念丶发表于 08-16 14:10斜锲块是用来辅助固定导轨的,也有用销钉+沉头螺钉的

绿色盖子我们公司也总是扔了,装不装没要求,不太清楚有什么影响

根据图片来看,导轨的方向装反,导轨上HIWIN字体后有一个箭头,箭头指的方向是基准面
还是层主专业,你这么说我也是才知道导轨上面有这个记号。

网友:
导轨压块淘宝买很便宜,自己设计做出来尺寸不好还死贵,做一件可以买数十件
盖子标准安装是敲上去,防止异物灰尘水雾进去,防护这个不好说,有些导轨制造厂还在导轨上面加盖一条不锈钢盖子。如果防护不好,掉大块铁屑那些进去,就刚好把滑块卡住了,安装防护好,绿色盖不用问题也不大

网友:
绿色塑料盖肯定是装配完之后,盖上防止有脏东西掉进去,时间长了,会形成污垢,以后拆装,维修都会带来麻烦。

网友:
压块就不说了。绿色的塑料盖有很大作用,而且装的时候,要和导轨平,不能砸进去。用个平板一靠就可以。
想想看,假如没有这个绿色的塑料盖,突然有个东西掉进了沉头孔里。滑块移动的时候,是不是会撞在上面?滑块就要被撞坏。
这还好,要是掉进去的高度刚刚好,只是轻微划伤滑块。埋下了故障隐患。等坏了之后那就查吧。全部拆一边都找不到原因。

网友:
无尘环境里好像无所谓。但是我们遇到过员工不小心把螺丝掉进去没发现,然后作业的时候卡住了的现象。还有就是滑块上有那个油嘴有的比较大是弯的,有一次松动转下来了,然后别在这个孔里了,也很尴尬。感觉还是留着的好。

网友:
楼主这是桁架吧,桁架上的方管槽NC加工不会太准(太长),所以一般都是槽都是铣大,然后做几个斜块挤压线轨,让其靠一边固定。

网友:
绿色的就是防尘盖。主要防止异物掉里面,滑块移动卡住。还有就是防止油污沉积,不好拆螺丝。

网友:
看图,好的厂家,把这些资料都写的很详细。

网友:
ROBOT的第七轴

网友:
导轨要侧面定位的,胶盖是防尘防异物。更换的方便,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防尘盖安装时一定要装平低于导轨面,灰尘就会进入滑块里面时间长了滑块的坏掉了。

网友:
见过高速移动,沉头螺丝掉进导轨安装孔里,滑块直接废了

网友:
防尘盖这个东西常用还是个好习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真要有什么大点的东西掉里面滑块导轨都得废了

网友:
学习了,我们公司买来的,供应商就没有配绿色盖子

网友:
绿帽子有两个作用:防止环境过于恶劣 损坏螺丝     其次就是防止松动的螺丝弹出来就变成硬限位了  容易损坏设备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孔塞还是安装上,及保护导轨,又保护滑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原来这是标准间,粉末冶金直线导轨压块楔块线性滑轨线轨固定

我们以前都是自己做的,虽说不算贵,但是后标准的比起来还是贵了好多

网友:
导轨盖子之前见过导轨上带钢带的,更好的防止滑块进灰尘

网友:
表面黄色的是什么东西,见过好几次,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楼主:
|小熊叹发表于 08-21 15:51表面黄色的是什么东西,见过好几次,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黄色的是机架安装表面刷的一层防锈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