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做输送带与齿轮传动的轴线速度同步的问题

楼主(2020-08-16):
用同步带做输送纸张用途,同步带出来接圆轴,为齿轮传动。有没有哪种同步带的规格与齿轮的模数相配合,能够使两者线速度一致?比如T10的同步带节距为10,2模的直齿轮一齿为6.28,那么同步带157牙相等于齿250牙的距离,是不是要分别用个157牙和250牙的齿轮使两者同步?

网友:
等高手给出的解答

网友A:
“同步带出来接圆轴,为齿轮传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出来接圆轴,为齿轮传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同步带送料 之后 圆筒送料;两者线速度相等,使用齿轮传动。

网友B:
为何要一致?

后者速度略快过前者,有何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一致?

后者速度略快过前者,有何不妥?

如果同步带上方有轮子压住纸,那么在两者交接时,纸会变形。我主要是想找到用什么方法使二者线速度一样。昨天后来找到一种同步带,也是模数制,听说现在不怎么常见,有M2的,那么与齿轮2模的节距是一样的,相对会比较方便一点。
另外,如果用平皮带,怎么使后方衔接的辊筒表面线速度与平皮带一致?一是平皮带的线速度如何计算?二是平皮带还会存在打滑?

网友C:
为什么要用齿轮,全部用同步带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齿轮,全部用同步带不行吗

因为后面还要衔接做其它动作,要用到大圆辊

网友D:
纸张一般比较宽,为啥不用平皮带做传动,用同步带做传动宽太大,成本会很高!

网友:
拆开打印机、复印机看看纸张如何输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同步带上方有轮子压住纸,那么在两者交接时,纸会变形。我主要是想找到用什么方法使二者线速度一样。 ...

各段传动机构尽量统一,不折腾,方便维护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纸张一般比较宽,为啥不用平皮带做传动,用同步带做传动宽太大,成本会很高!

因为平皮带会有打滑,两者线速度难一致

网友:
好像有模数制同步带。咨询大厂

网友:
同步带上加超越离合器,让齿轮速度快点,我的模拟动作是齿轮比同步带快,但是压在同步带上面的同时,由于有超越离合器所以速度是同步的。

网友:
用同一个动力呢

网友:
楼主这本来就是用的同一个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