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问题分析(三)

楼主(2020-08-16):
            问题:前一天正常运转,第二天就出现问题了。低速800转以内,螺纹正常加工;大于800转,螺纹乱扣,大约10个产品有一两个乱牙。                    试过G4  x5,也就是暂停五秒再车削,不起作用
                    排除主轴问题,显示屏显示的速度没变。高速的时候就会乱。低速800以下就没问题
        个人分析:1、从零件上看的话,有振刀纹,可能刀具未安装紧,刀具振来振去导致乱扣
                       2、刀架编码器编码器松动或者故障(可能性最大)
             改善措施:1、检查刀具装夹松紧度,有条件的话,再更换一把刀具试试
                        2、电气维修检查编码器故障,或者更换新的编码器试试

网友A:
振刀。正确安装刀具,刀杆不要太长,刀尖高度适当。

网友B:
刀具的装夹是采用螺丝锁紧的方式?还是气动夹钳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刀。正确安装刀具,刀杆不要太长,刀尖高度适当。

可以增加为改善措施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具的装夹是采用螺丝锁紧的方式?还是气动夹钳的方式??

螺丝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