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柱液压机回程是发生反弹现象!

楼主(2020-08-16):
四柱液压机回程是发生反弹现象,在半自动模式和调整模式下都会发生,在空载和有负载的时候同样也会发生。滑块回程反弹的同时,液压系统发生冲击,形成“咯噔”一下的响声(滑块快速上跳一小段距离后正常回程)。
液压系统其它动作正常,现在怀疑可能电路或者液压阀出了问题,但苦于没有液压原理图和电路图,没法具体分析,求教有经验的前辈帮忙分析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对着实际对液压元件和管路在现场手绘一张草图,液压阀内部结构不清楚,把液压阀对型号先抄下来,再查相应的资料,没有液压原理图,不好判断是哪里对问题。

网友:
可能,但不限于是以下故障:
1、滑块和导向机构之间有角度偏差,即机械干涉(拆检)
2、油缸内有空气(加排气阀)
3、油缸缸筒靠近极限位置的部分圆柱度超差(拆检)
4、油缸两侧油口流量分配不合理(加节流)
……

网友A:
有不少压机在减速的时候有溢流阀做缓冲的,如果溢流阀调的太高,回油反弹的情况出现。
如果是充液阀补油,可能是补油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少压机在减速的时候有溢流阀做缓冲的,如果溢流阀调的太高,回油反弹的情况出现。
如果是充液阀补油, ...

对的,下腔的溢流阀压力被人调高了,因为压力表只显示上腔压力,所以很难发现!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给我我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