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各位帮我看一下这个图的尺寸标注对不对?谢谢!

楼主(2020-08-17):
大家好!各位帮我看一下这个图的尺寸标注对不对?谢谢!

网友A:
基准A应该为中心线。即40的台阶和中心孔。键槽一般标键槽深度。

网友:
1、找一个长度上不重要的尺寸不标,然后把总长标出来。你这个没有总长肯定不行
2、中间的结构最好用个截面图表示一下,这个图除非是熟人,否则像我这种不是你这个行业的人看不懂中间是什么结构,怎么做的。

网友:
同轴度不够,键槽标注缺失。

网友:
买本机械制图手册,空的时候研究下。或者拿公司里的画好的图纸多看看,多琢磨琢磨。

网友:
长度尺寸不能标成封闭尺寸。

网友:
长度应该标一个总长,然后2端台阶或1460这个长度选一个不标(避免尺寸封闭),如果没有长度定位要求,一般是1460不标
但是一般的这种轴都会有定位要求,一般是标轴承安装台阶的两端距离(带公差要求),再根据需要标各段
1460段使用了虚线,建议在左或右(同时也可以)做局部剖视,这样既能很好表现轴端如何焊接,图纸也易看(一般应避免画隐藏线),这段标圆柱度似无必要,轴承安装部位会有圆柱度要求
同轴度0.02偏大,形位公差应该比尺寸公差高一档(大约一半),按图纸工艺要求基本达到尺寸公差也就满足形位了(形位公差的意义很小)。另外此处标注跳动更方便,效果一样,但是容易测量
轴端的键槽少了一个深度

网友:
你这中间是空心管?你这件东西应该是焊接后加工的吧。应该标清楚怎么焊接,或者你们与加工商已经约定好的话也可以不标。至于尺寸,那是有点乱了。1.总长是需要的2.键槽要剖开标深度尺寸3.同心度标注不规范4.重复尺寸,比如壁厚10的两个尺寸5.尺寸线好好拉拉,太乱了。箭头字体按CAD里大小设置一下。会清楚一点。

网友:
中间是空心管?至少搞个剖视图,而且两端台阶工件是焊上去?标注至少搞个基准点标注,

网友:
键槽那个位置要剖开,表达键槽宽度,深度尺寸和公差,键槽加工面对粗糙度。

网友:
材质是什么?最好标注总长,留一个自由尺寸。

网友B:
以下几点,建议楼主每条都去查一下标准就明白了。
1、圆柱中心轴线基准A标注位置不对;
2、同轴度标注位置不对;
3、键槽标注方式不太好,且无公差;
4、对圆柱度0.02有疑问,能加工出来?
5、另外多一句嘴,楼主两个轴承轴向是准备怎么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几点,建议楼主每条都去查一下标准就明白了。
1、圆柱中心轴线基准A标注位置不对;
2、同轴度标注位 ...

对加工不太熟悉,圆柱度0.02,是7级精度,不好加工吗?

网友(点评):
不是吧,圆柱度0.02应该是三级精度吧????????????

网友:
1、对于长轴,一般是两个基准,基准A与基准B,分别在两个轴承位置处,像楼主这样只标一个很短的圆柱作基准的,很少见。
2、见图所想表达的意图,是以轴线作基准。是中心要素而不是表面要素,中心要素请和尺寸线对齐。
3、同轴度一样是中心要素,一样需对准尺寸线。
4、对于精度是0.02的尺寸,标光洁度3.2是不是有点不合适了?
5、其余是非加工面,然而却有个0.02的圆柱度,是不是也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准A应该为中心线。即40的台阶和中心孔。键槽一般标键槽深度。

按照制图标准,基准及被测要素禁止取用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准A应该为中心线。即40的台阶和中心孔。键槽一般标键槽深度。

基准不能标注在轴线上

网友:
粗看一眼,右上角的未注表面粗糙度符号有问题;技术要求里,应该需要注明未注尺寸公差参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