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塑料件之间的固定

楼主(2020-08-17):
灰色的塑料件中间有阻尼旋转,然后和白色的件旋转到位之后中间有缝隙,想用这种结构卡紧,在灰色塑料件上凸出两个位置,白色件上对应位置凹进去,然后通过过盈配合固定,存在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用卡扣方式可能比过盈要可靠一些。塑料件有弹性,固定时,灰色件插曲白色件,稍微用点力,凸出部位收缩,然后等灰色凸出部位到达白色零件的凹槽,释放力,就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卡扣方式可能比过盈要可靠一些。塑料件有弹性,固定时,灰色件插曲白色件,稍微用点力,凸出部位收缩,然 ...

这个是一个刨面图,白色件做凹槽不好实现吧;而且灰色件是一个支架,需要经常开合,卡扣结构的使用寿命不知道能否达到使用要求

网友:
如果要经常开合用卡扣就不大适合了

网友B:
经常开合力量不大时可以考虑埋两颗磁铁。

网友C:
赞成用卡勾,卡勾应力只发生在开合盖的时候;过盈配合的应力发生在合盖时一直保持,过盈量少很容易失效,过盈量大开合盖力度可能会很大。
塑胶注塑件尺寸往往没那么精密,注塑出来的产品,灰色件凸起与白色件凹槽的位置不一定会对的很准,过盈配合可能对灰色件有拉伸或者压缩作用,从而使灰色件在合盖时发生变形影响整机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开合力量不大时可以考虑埋两颗磁铁。

用的阻尼器的扭矩有点大(选的现有的,0.6n.m),原本想的是用磁吸(磁铁的吸力有点小,是因为目前的内部空间放磁铁的位置有限,大尺寸的磁铁放不下),但是吸不住

网友:
看半天没看明白。。。。。。楼主截图就不能载大点,这豆腐块大小的图,你让我一个旁观者都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成用卡勾,卡勾应力只发生在开合盖的时候;过盈配合的应力发生在合盖时一直保持,过盈量少很容易失效,过 ...

过盈配合在经常开合的情况下,也会失效。

网友:
看不懂在说什么。

网友:
过盈配合挺牢靠的,设计的时候注意防松防震就行,不过一般这个地方没啥问题,这样设计更保险

网友D:
考虑长期使用塑料卡扣会有磨损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长期使用塑料卡扣会有磨损的情况。

关于阻尼件在最后的位置,不能严密合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一脸懵逼,有个全局视图估计好理解一些

网友:
后半段看懂了  前半段的旋转到位是什么意思?用了卡扣还要旋转吗?用旋转阻尼器是啥作用?灰色零件是整体旋转还是插进去那部分旋转?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以后碰到也能用这种结构

网友:
没问题这样的结构在塑料结构上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卡扣方式可能比过盈要可靠一些。塑料件有弹性,固定时,灰色件插曲白色件,稍微用点力,凸出部位收缩,然 ...

端子连接线插头上有见过,挺好用的。把公式端子插头固定到平板上就是用的你说的这种方法(开口尺寸得选得适当)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我们有一个塑料扁手柄,100mm长,用了4个1.5的小柱子过盈压紧,不是经常开合的话,还可以,我设计的,主要是做卡扣模具复杂

网友:
看来是时间多,闲得慌。
搞一个Push-Push最快,仿照原理也可以。便宜一点点。以前CD机盖就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