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拨动机构,这样设计可以吗

楼主(2020-08-17):
想设计一种,钢琴拨弦机构。

手指按琴键,琴键垂直往复运动,或者钟摆运动。带动机构。最后,拨片拨动琴弦(而不是传统的敲击)。
然后立即归位。等待下一次工作。

琴键是钟摆运动,拨片是圆周运动,或者类似圆周的绕圈。
拨弦后,拨片从弦上绕回来,不会碰到弦。

难点可能是,需要连续快速敲击琴键。

初步想法,有不合理的地方,请大佬不吝赐教。
找到2个四连杆动画,但是不能发链接。。。

网友A:
想搞成纯机械运动?能否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搞成纯机械运动?能否用电?

也可以啊,但是用电的,怕响应速度慢啊。

最好是,这边按下,那边立即拨弦。

网友B:
想法挺不错,不过机械设计讲究简单实用,说句实话,实用性不强。设计出问题或者机构有缺陷,实际上是只是储存量不够,建议多看些书,多接触一些典型的机械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挺不错,不过机械设计讲究简单实用,说句实话,实用性不强。设计出问题或者机构有缺陷,实际上是只是储 ...

机械领域,和音乐一样,都是博大精深,一辈子都学不完。人一辈子子能学多少东西呢。什么都学,是学不完的。
如果有懂行的人,给出出主意,点拨一下,或许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电机加气动,这样两种动作都能实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电机加气动,这样两种动作都能实现出来。

琴键是杠杆构造,只能钟摆运动。
主要问题是,把钟摆运动转化成,拨片的圆周运动。
而且每次拨弦后,回到原点。
请问用电机的话,怎么设计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