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各位帮忙看下,图中下面加个什么机构,产品能竖起来?谢谢!

楼主(2020-08-17):
大家好!各位帮忙看下,图中下面加个什么机构,产品能竖起来?谢谢!

网友:
就这一个小图,你能看懂,估计别人不太清楚。

网友:
你猜,你猜,你猜猜猜

网友:
我觉得加个螺丝就可以了。反正这物体是啥,要竖直来起码要适合我加的这螺丝吧。

网友:
做个斜坡过渡,然后再大锥度导向进入竖直料道就可以了;以前做过密封圈自动上料,水平翻转成竖直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看不清楚这个机构要实现什么?截个大一点的图发上来。

网友:
服了。。。让产品竖起来,产品在哪呢?????????????

网友:
夹爪旋转

网友:
先用个气缸加夹板把工件夹住固定,在用个气缸加铰链的方式让他旋转,同时做好限位达到你要的求

网友:
要固定死的还是可调节尺寸的?建议加个半固定的滑块,卡尺寸位置也方便。

网友:
竖起来需要增加压紧旋转机构,绕某一点来转动。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模糊了,首先你这个产品能不能受冲击,如果要夹持的话能受多大力,竖起来之后要不要定位,送料速度快不快,好多东西要考虑。单纯考虑竖起来就加个斜料槽就完事了

网友:
你這個平送軌道前端加旋轉氣缸配圓形旋轉塊,旋轉塊圓周面上開孔配合零件。進入孔後旋轉缸旋轉成你要的角度即可。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用这种加机构。或者搞个斜坡,底下搞个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