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的安装螺丝为什么必须用短螺丝

楼主(2020-08-17):
我也看过一些资料上说,螺丝要尽可能缩短长度,这样刚性会好,可是这里面的原理到底是什么,预紧力无非就是让螺丝多拉长一些,也没啥不合适的,有些地方还特意加长防松呢。扭矩也跟长度也无关,到底是怎么解释才好

网友:
我做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

网友:
我也没有听说过这个讲法。有具体的截图吗我想看看。

网友:
我只知道螺纹通孔的伸出长度是有要求的

网友A:
我只知道对于不同的材质,对螺纹的旋合长度是有要求的,针对于螺钉的直径。比如钢材上旋合长度要求是0.8的螺钉直径,铸铁是1.0,铝件是1.5.

网友(点评):
怎么还误导人呢,钢上面的螺纹拧入深度至少也得1d,什么时候变0.8了。

网友(点评):
这不是强制性标准,不要太较真。

网友(点评):
记忆有偏差,重查了一下这个推荐值:钢与青铜,旋入深度1.0d,铸铁1.2d-1.5d,铝合金1.5-2.5d,特此更正。

网友:
道理很浅显。但一般是为了正常的占用空间和节约成本。

网友(点评):
说说你的道理,深孔只会加大成本

网友(点评):
板,一般就不厚,,没深孔啊。你是有啥特例?

网友:
多厚的板上用的螺丝?

网友(点评):
40用M5

网友:
设计本身是按需来的。

网友:
螺丝太长,会因为扭力的关系损耗它的锁紧力,好比杠杆的原理,力矩加长,扭矩就会增大!

网友:
钣金上的螺钉是得这样 。

网友:
一般直观的认知就是越短越粗的刚性就越好,而且还省材料不占位置,但是经过实际计算这种认知不一定合理。

网友:
螺钉太长刚性就差了,对应的锁紧效果就差了,这也是为什么厚板需要沉孔的原因

网友:
有些板太厚,装的螺丝太小所以要做沉孔,比如M5X60螺钉就没有,当然你可以定做,这个就成本大大增加了,所以我们会选择沉孔,还有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安装,越长的螺钉越难安装(做过钣金中通讯机柜的都知道多个5mm的螺钉就要被安装工骂了),只要能满足拧入深度要求下尽量选短一些。

网友:
螺纹段连接处最长不要超过10牙,7-8牙最好。通孔部分越短越好,但也不要刻意追求,5mm以内就不要去计较了。
螺钉的头部挤压面和螺纹连接处,越近越好啊,这个地方翻材料力学吧

网友(点评):
也能是扭变角度影响松动吧

网友:
1597887475(1).png 拉力一定,弹性模量和截面积一定,宏观表现就是同样力,长度越长,变形越大,即刚性差。
但是这种一般在高刚性要求的情况下才会反应出来,例如机床功能部件,至于楼主模型的话,更多是为了美观吧。

网友:
一般都按实际情况来的,同样厚度的塑料板和钢板,用的螺钉可能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对于不同的材质,对螺纹的旋合长度是有要求的,针对于螺钉的直径。比如钢材上旋合长度要求是0.8的 ...

这个是正解

楼主:
这是我的解释,左边为长螺丝同样的拧紧圈数,长的实际圈数会大幅缩水从而导致预紧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