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现在没有三维图,其实是一个药瓶分类的功能,惯量比给多少倍合适?谢谢!

楼主(2020-08-17):
大家好!我现在没有三维图,其实是一个药瓶分类的功能,转臂套在深沟球轴承上,然后直接连接在输出轴上,转臂合计0.5kg,换向角度大概18°,然后因为速度很快,0.1或0.2秒换一次方向(转18°),假设1秒转10次,现在我不知道惯量比给多少倍,我只想到尽量给小一点,不知大家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
0.5是你计算的,还是估的值?把转臂和上面的工作台的转动惯量等效到电机轴。下面转臂的转动惯量在理论力学上有计算方法。

网友:
主要问题还是在传动上,不好解决,得看实际情况,机器也不能随便改动。

网友:
测绘,画到SW里,测量转动惯量。比值最好能取到1:1,甚至电机的惯量比负载大,那就好了。目测你这个完全可以实现。
但是那小小的安瓿瓶,不会被撞坏吧,这么高的速度,能受得了吗?

网友:
这个扭矩直接作用在电机轴上面,计算起来就会直接一些,可以以旋转点为准。

网友:
我会给到5倍。

网友:
理论上来说惯量比尽量取小的的话1:1就行,但是这个启停频率过快,小惯量比肯定不合适了,电机直连的话算一下等效惯量,然后取3-5倍的安全系数,以上纯属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