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文件压缩后,解压恢复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0-08-17):
打开solidworks的一个装配图,有些零件被自动压缩,右键点击零件设置解除压缩,结果不行,右键打开零件却可以。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把鼠标停在模型树中被压缩的零件上,显示“无法找出该零部件的文件”。可是该零部件已经在另一个窗口打开了啊

网友A:
零件是不是删了或改名了

网友B:
从描述的,好像找不到文件路径了,是不是移动文件或者文件夹?

网友C:
移动了某一级的文件夹或变更了文件夹名称。

用替换零部件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是不是删了或改名了

没有,路径也没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描述的,好像找不到文件路径了,是不是移动文件或者文件夹?

路径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了某一级的文件夹或变更了文件夹名称。

用替换零部件命令。

文件名称没变,路径也没变呀。

网友D:
正常,你的第二种情况我也时常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你的第二种情况我也时常发生。

软件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BUG?

不清楚,不怎么影响使用,我猜可能跟安装或者储存有关联。

网友:
压缩的时候文件被损坏掉了。。。

网友:
设计不规范,文件在不同的文件夹,文件借用等。

网友(2021-02-22):
在下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同样求解

网友(2022-05-30):
一样遇到了这个问题   相同的零件在一个装配体里可以打开  另一个装配体里插入同样的零件会被自动压缩  还解压不了

网友(2023-04-11):
在装配体环境下打开零件之后改名保存,再回到装配体中解压可以显示了,造成的原因不详。

网友(2025-03-15):
你的零件不是自己出图的吧,应该是别的格式另存的零件格式吧

网友:
重新插入这个零件,就能解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