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伺服电机按照扭矩选型,结果惯量小了,会出现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2020-08-17):
大家好!伺服电机按照扭矩选型,结果惯量小了,会出现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你扭矩够不够,惯量值是好像是可以调的

网友:
运动部分停止时会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扭矩够不够,惯量值是好像是可以调的

扭矩够。

网友A:
让你们电器工程师去调,伺服里面有个参数可以调惯量比,具体的我这边没有亲自调过

网友:
惯量小的电机最高转速会大一些,但承受的扭矩复核会变小,这样的情况对电机的损害会有一些。

网友:
动态性能不好,丢步。

网友:
整个驱动机构会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你们电器工程师去调,伺服里面有个参数可以调惯量比,具体的我这边没有亲自调过

伺服驱动器里面那个是电子齿轮比,影响的是电机转一圈需要发多少个脉冲,跟惯量没有关系,但是可以调节另一个参数“刚性”

网友:
空间够的话,最好加减速机,因为有个1/i^2

网友:
我就是有台设备惯量小了,加速太快振动厉害。启动、停止振动。加速度变慢,影响定位精度。

网友:
加减速反应不好(瞬间加减速性能不好)  运动出现抖动

网友:
如果传动系统刚度较强,如齿轮或者减速机,就适当调好伺服电机增益,反着,则调低增益,降低系统的加速度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你们电器工程师去调,伺服里面有个参数可以调惯量比,具体的我这边没有亲自调过

没听过调惯量比的。
惯量比指的是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的比值,这两个数值都是定值,拿什么调??
伺服调试中有一个调整项是系统刚度,你要说的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