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小白,求指导!!

楼主(2020-08-17):
第一次设计气路,求审核,求指导。
要求:14个气缸并排夹紧工件,可分别压紧。接工厂气源,P=0.8Mpa Q=3500L/min
1.问如图所设计原理图是否合理?
2.问气缸没有溢流阀,在二位三通阀截止情况下,气体流向?
3.问气缸速度如何计算?

网友:
你这个设计的。。。太粗造了。。。可以看看气液传动类似的书,你的问题基本上都有解答。

楼主:
|A亚发表于 08-17 14:49你这个设计的。。。太粗造了。。。可以看看气液传动类似的书,你的问题基本上都有解答。
书上关于气压知识太少,本来动作也不复杂。求问"粗糙"指的哪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上关于气压知识太少,本来动作也不复杂。求问"粗糙"指的哪一块?

书上其实不少,你认真研究找对书就行了。思路没什么问题,只不过你气源加个二位三通,接下来就一连串二位五通,一个结构与性能没考虑,二个光是压力就是大问题啊,即使能用也不会长久,会经常出故障。

楼主:
|A亚发表于 08-17 15:58
书上其实不少,你认真研究找对书就行了。思路没什么问题,只不过你气源加个二位三通,接下来就一连串二位五通,一个结构与性能没考虑,二个光是压力就是大问题啊,即使能用也不会长久,会经常出故障。

谢了 以前没接触过 突然让做这个有点措手不及才发帖求问 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看的出来,你是16年的号,肯定是senior。能解决问题的还是自己,有些东西是有共通性的,比如你设计一款机床,要考虑减速,减震等等,最后是不是用了很多机构让结构合理?

楼主:
|A亚发表于 08-17 17:23看的出来,你是16年的号,肯定是senior。能解决问题的还是自己,有些东西是有共通性的,比如你设计一款机床,要考虑减速,减震等等,最后是不是用了很多机构让结构合理?
液压接触的多 气压虽有共通性 但还得知道差异性 也是时间紧张 才找便捷方式

网友:
气动阀内部一般不带单向阀,而液压阀都是有的。所以多个气路并联使用的情况下,一个气缸动作,会使临近的夹紧气缸的压力产生波动。要求不高还好一点,要是要求高,就要采取措施。比如加个储气罐,减小压力波动。或者用带连杆的自锁夹紧气缸。
气路上感觉比液压简单,总气路二位五通当做截止阀用感觉没必要,换一个手滑阀就好了。方便维修时切断气源,释放下游压力。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08-17 17:55气动阀内部一般不带单向阀,而液压阀都是有的。所以多个气路并联使用的情况下,一个气缸动作,会使临近的夹紧气缸的压力产生波动。要求不高还好一点,要是要求高,就要采取措施。比如加个储气罐,减小压力波动。或者用带连杆的自锁夹紧气缸。

气路上感觉比液压简单,总气路二位五通当做截止阀用感觉没必要,换一个手滑阀就好了。方便维修时切断气源,释放下游压力。
谢谢回答 我用的工厂车间压缩机 都有储气罐 另外单向节流阀一般调速 我看气动回路用的也挺多 手滑阀我会考虑更换

网友:
主气路为什么增加一个电磁阀,用于主气路断气??

网友:
和你的气缸类型大小有很大关系。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17 20:23主气路为什么增加一个电磁阀,用于主气路断气??
是的

网友:
几个问题:
1、Q=3500ML/min,流量计算,首先你要确保你的三联件的最高流量是否有3500,第二看你同时动作峰值的所有气缸的缸径和行程,计算最大耗气量是否在3500以下
2、气动原理图,阀片这么多,一般使用汇流板或者阀岛,我猜你是用汇流板,所以消声器不要那么画
3、气源那边两位三通阀没问题,尽量选用气源的系列就行
4、所有阀片选的都是三位五通中封式,不合适。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阀片
5、气缸速度不需要计算,你配了节流阀,现场调节就行

楼主:
|paulsimon123发表于 08-18 08:30几个问题:

1、Q=3500ML/min,流量计算,首先你要确保你的三联件的最高流量是否有3500,第二看你同时动作峰值的所有气缸的缸径和行程,计算最大耗气量是否在3500以下

2、气动原理图,阀片这么多,一般使用汇流板或者阀岛,我猜你是用汇流板,所以消声器不要那么画

3、气源那边两位三通阀没问题,尽量选用气源的系列就行

4、所有阀片选的都是三位五通中封式,不合适。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阀片

5、气缸速度不需要计算,你配了节流阀,现场调节就行
谢谢指点,能加个微信指教一下不。15736952513

楼主:
|迷人的闯王发表于 08-18 08:49谢谢指点,能加个微信指教一下不。15736952513
除了第四点,别的都理解

网友:
电磁阀用汇流板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第四点,别的都理解

三位五通中封,有个问题在于,这种阀密封性不好,长时间断气断电之后,气缸内没有背压,重新上气后第一次动作会特别快,气缸撞击声音会特别响一般水平的气缸,没有特殊要求的,或者普通的夹紧缸,两位五通双电控的就可以
如果有防坠的需求,可以气缸上安装先导单向阀,然后用两位五通阀或者三位五通中泄的
我自己选用阀片的时候,只有那种很小负载但也有防坠需求的地方会用三位五通中封,一般很少用

楼主:
|迷失的边缘发表于 08-18 15:20电磁阀用汇流板会不会好点
因为各阀要分开布置,无法集中布置,所以……

楼主:
|paulsimon123发表于 08-18 15:34
三位五通中封,有个问题在于,这种阀密封性不好,长时间断气断电之后,气缸内没有背压,重新上气后第一次动作会特别快,气缸撞击声音会特别响一般水平的气缸,没有特殊要求的,或者普通的夹紧缸,两位五通双电控的就可以
如果有防坠的需求,可以气缸上安装先导单向阀,然后用两位五通阀或者三位五通中泄的
我自己选用阀片的时候,只有那种很小负载但也有防坠需求的地方会用三位五通中封,一般很少用

首先表示感谢,提出了建设性的帮助,如有时间,望再指教。
1.我改成单控两位五通阀,不仅可以单个气缸夹紧,在电磁阀失电情况下,所有气缸可以一块返回(排除单作用缸)。
2.请问有无必要加装快速排气阀;
3.气缸夹紧后需要保压一定时间,单靠电磁阀常得电夹紧是否可靠,还有有无必要加装减压阀。
4.任务紧张,暂没时间深入学习,才一直打扰,希望理解。

网友(点评):
1.一般用两位五通双电控 2.根据需求,一般没必要 3.用双电控就没这个担扰,是否要减压阀根据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