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液压马达300转,用哪个型号合适啊高人们!

楼主(2020-08-17):
需要液压马达300转,用哪个型号啊高人们!

网友:
300转肯定是低速的,挺好买的吧?

网友:
问下万能的淘宝吧。

网友:
你网上下载个力士乐液压马达样本选型就好了,需要求助吗?

网友A:
你要注意,液压马达低转速可以通过降低液压油流量实现,所以低转速不是问题

网友:
只有转速参数吗?液压马达原型需要额定压力,排量等参数。这个参数合适,其他参数不合适也不能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注意,液压马达低转速可以通过降低液压油流量实现,所以低转速不是问题

对,转速与流量有关系,转速低,排量肯定也很小。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选用低速大扭矩摆线液压马达BM3 BMP BMR系列油马达 4-10KW油压马达。

网友:
你最好先找本马达样本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