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引车和料车的自动通电问题

楼主(2020-08-17):
各位大侠,现在有一个牵引车,牵引棒是自动升降的,和牵引车相连的料车上为了避障装有限位开关,限位开关工作的话,需要由牵引车供电和连接信号线,两者之间有接插头对接,怎么实现接插头的自动对接呢?可能得考虑到接插的精度问题和接插件的受力问题。

网友:
精度问题就是尺寸位置,受力问题就是材料硬度与变形。想实现自动对接挺难得,主要是没看到具体机器,判断肯定不是很精准。但总体来说思路肯定是一方受力(可以是磁力),与另一方接轨。

网友:
接插件受力问题,要有导向柱,导向柱进去一半,再插插头。
定位问题,通过外部装置,先粗定位,比如轨道,然后再精确定位。

网友:
我看你小车前端接插件的板厚度很薄,在插入的过程中不刚度不易保证,很容易弯曲变形影响接插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