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样条曲线调整

楼主(2020-08-17):
我的16版样条曲线没有角度调整箭头,这样没法控制角度方向,求教怎样才能使它显示出来。谢谢!

网友:
一样,也在困惑这里。

网友A:
不是吧,16板没有?右键试一下?显示控标?

网友:
本帅的也是2016版,点一下样条曲线,控标就会出现。

网友:
样条曲线上面的节点都是可以调整的,用来修整曲线的形状。。

网友:
http://xifengboke.com/post/549.html
可以参考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样条曲线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16板没有?右键试一下?显示控标?

补充内容 (2020-8-18 09:41):
谢谢各位,原因已找到,问题已解决。